单电源转双电源

楼主:
我有一节6V的电池 怎么转换成±3V给TLC2254CN供电,求解答 谢谢

网友:
首先分压搭载一电压跟随器 输出3V  将电压跟随器的输出作为GND 这样输入正电源为3V 输入地为-3V

网友:
电压跟随器用什么都行吗  表示才上班 不怎么懂

网友:
分压过后中间直接接地不行吗 为什么还要接电压跟随器啊

网友:
用电压跟随器我猜是防止干扰或者什么的为了稳定吧???~~

网友A:
那电压跟随器用什么芯片的啊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电压跟随器用什么芯片的啊求指导

楼主 你要补补模拟电路啊  电压跟随器就是运算放大器组成的一个电路的

网友:
运放不是有好多种吗

网友:
用buck電路好了,效率高,負載效應低,另外我覺得用電壓跟隨器也達不到降壓的效果

网友:
刚才看了你的另一帖,那种方法不可取的。

现在有一种叫 Fly-Buck的电路,可以产生正负双电源,电路简单,易调试。楼主可以试一下。

不过,开关电源有高频干扰,需要处理好。

网友:
不推荐使用电压跟随器。这个玩意的输出功率很小的啊。。。

网友:
模拟电路的话,一般都是用运放做跟随器的,如qq849682862在二楼所讲。
一般的运放末级可吸收、输出的电流较小,如果电路需要电流较大则需要扩流。
你也可以使用现成的音频功放完成这个功能。这是很常见的做法。
不过如果你的电路对噪声不敏感,可以用DC-DC来做。具体的自己取舍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负载如何?附件电路,6变+-3v,在双电源电流极不对称(一个0,一个3A)时电压变化极小。

网友:
妥妥的用开关电源吧,6V电池标称电压是6V但其实际电压都是稳定的,是一个范围值,比如手机电池,标称电压是3.7V,实际充满时大概4.16~4.22V,电压最低会跌到2.5V,这是电池的特性,所以你直接分压是不行的,必须先稳压。用开关电源是一个好的选择,还有另一个方案,因为你后面负载很小,可以用一个降压/升压电荷泵先将电压稳到6V,然后在做个电压跟随器输出3V,将后面的地接到3V.有些麻烦。现在很多运放都支持单电源供电,而且效果也不差啊 ,建议楼主直接用单电源运放。

网友:
上面第二句话错了,我想说的是电池电压都不是稳定的。必须先稳压,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