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发光暗,是因为扫描频率低吗?

楼主:
数码管发光暗,是因为扫描频率低吗?还有第一位数码管为什么特别亮呢,从硬件原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最后一位是不是应该显示7 ?但是现在显示8 连小数点都亮了!

网友A:
应该是你程序上的问题,扫瞄时间不均等

网友B:
哈 普中的51开发板 大学时代第一块开发板 至今还收藏着

网友:
你把最后一位显示个1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程序上的问题,扫瞄时间不均等

但是我把排线调换一下位置,还是那一位最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 普中的51开发板 大学时代第一块开发板 至今还收藏着

前辈,有没有什么好的学习经验,指导一下

网友D:
哈哈,我也是这块板子。。。这个问题的因素有很多哦。扫描频率能影响这个玩意的亮度,但是影响不大,像你给的这个东西和驱动电流有关系,当你的单片机驱动这个数码管的时候,驱动电流的大小和那个挂在总线上的上下拉电阻有关系。总之和亮度直接相关的是电流。。。电流越大,越亮。不过也和管子有关系,不同的管子也是不一样的,有高亮的数码管,也有普通的,反正最后一位那个肯定是个高亮的。。。你懂我意思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有没有什么好的学习经验,指导一下

我也用这个板子,现在也还收藏着呢,确实是学习单片机的经典玩意儿。。。。你是用它学习51么?还是arm?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哦,我们一起讨论。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您扫描的时间不一样吧,最后一位点亮了一定的时间之后,您没有让它灭吧,所以就最后一位最亮

网友:
同学中这板子挺流行的。不过有个BUG,就是USB转串口线是插不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也是这块板子。。。这个问题的因素有很多哦。扫描频率能影响这个玩意的亮度,但是影响不大,像你给 ...

#include
#define GPIO_SE P1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z);
unsigned int code sevalu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3f,0x7f,0x6f,0x40};//数码管显示数组
sbit a=P2^2;
sbit b=P2^3;
sbit c=P2^4;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i;
void main()
{
        while(1)
        {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138译码器
                        {
                                case(0):  a=0;b=0;c=0; break;
                                case(1):  a=1;b=0;c=0; break;
                                case(2):  a=0;b=1;c=0; break;
                                case(3):  a=1;b=1;c=0; break;
                                case(4):  a=0;b=0;c=1; break;
                                case(5):  a=1;b=0;c=1; break;
                                case(6):  a=0;b=1;c=1; break;
                                case(7):  a=1;b=1;c=1; break;
                        }
                         GPIO_SE=sevalue; //段选
                        j=20;                          //延时
                        while(j--);
                        GPIO_SE=0x00;//消隐
                    }

        }

}
这是我的源程序,显示没有问题

网友:
#include
#define GPIO_SE P1
unsigned int code sevalu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3f,0x7f,0x6f,0x40};//数码管显示数组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i;
void main()
{
        while(1)
        {
                for(i=0;i<8;i++)
                {
                           P2=(i<<2)&0x1c;
                         GPIO_SE=sevalue; //段选
                        j=20;                          //延时
                        while(j--);
                        GPIO_SE=0x00;//消隐
                    }
        }
}貌似可以这样写
有好几年没碰过51了
另外,养成好习惯,在switch语句最后加上default: break;

网友E:
动态扫描的对时间要求比较严格,时间上出现了问题首先表现就是亮度问题,不均或者某一个不亮。尤其是再加上别的功能,在主循环里做处理起来比较麻烦。动态扫描的扫描频率对亮度影响不大,关键是每一次点亮和熄灭的比例,还有保证每一个数码管的这个比例要一直。一般在定时器里做起来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include
#define GPIO_SE P1
unsigned int code sevalu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3f,0 ...

嗯嗯,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动态扫描的对时间要求比较严格,时间上出现了问题首先表现就是亮度问题,不均或者某一个不亮。尤其是再加上 ...

嗯嗯,懂了,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
你的程序需要改一改。
如果嫌所有的数码管亮度不够,可以在每显示一位数后,适当加点延时。
至于最后一位过亮的原因:前面的几位显示时间是每一语句执行的时间(因为没有延时),而执行下一语句时,前面一个数码管就会关闭。而最后一位点亮以后,要等到下一次循环时并点亮第一个数码管时才被熄灭,比起他的数码管供电的时间长得多,所以就亮的多。解决的办法就是每点亮一个数码管后加适当延时,最后一位在同样的延时以后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程序需要改一改。
如果嫌所有的数码管亮度不够,可以在每显示一位数后,适当加点延时。
至于最后一位 ...

嗯嗯,懂了,谢谢!

网友H(2014-11-23):
百分百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I:
18楼正解!
以前写程序也碰到过呢~
其实,可以在程序每执行一个循环,显示一位,这样,程序执行起来,每一位的时间就比较均等!当然,这样,中断里的程序不要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