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DA2030A芯片

楼主:
我想问问 我用的TDA2030A把一个6V电池转换成±3V供给TLC2254CN,为什么电路的输出有好大噪音啊?电路是测心跳的。

网友:
这是电路图  这个  我做了  怎么不行啊

新建位图图像

网友:
你给出的电路根本就不对,TDA2030是音频功放芯片,并不是稳压电源,即使搭成伺服电源也不是这么玩的。

网友:
这图哪里来的,会不会电压太低2030不正常工作啊,后边是运放么,功率不大的话用386试试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实际上是跟踪电源的中点电压,并作为参考地,只要这个地稍有不稳定,就会作为放大电路的输入信号而被放大。

这种电路,简单玩玩倒可以,特别是对弱信号的处理,是不能用的。

网友:
需要多大电流,以致于必须用TDA2030A这么大的放大器?
如楼上所说,简单玩玩还可以,不能用于小信号放大。

网友:
楼主不要乱来啊,我回复了你那个帖子,看下。TDA2030A是音频功放芯片,不是这么玩的

网友A:
哦哦哦  谢谢啊,那可以用什么来把单电源变成双电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哦  谢谢啊,那可以用什么来把单电源变成双电源啊??

“单电源变成双电源”这个说法过于泛泛,你要说清楚用在多高电压的单电源上,需要多大电流,负载是什么电路,等等。
现在我们知道单电源是6V,猜测是电池。如果是电池,2030A的静态电流典型值50mA,比你的负载电流可能要大得多,你那个电池能用多长时间?
如果你的双电源仅仅是供一片TLC2254CN,那么用和TLC2254CN相似的运放就足够,用单位增益带宽更低一些的运放也可以,但需要注意输出的正负电源之间退耦,即加两支电容。如果发生振荡,考虑运放输出端加小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