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在PCB布局中的位置

楼主:
在USB的D+和D-串联与4脚共模电感(1&2,3&4通路)串联1、4,另一端2、3与IC 的DMINUS、DPLUS相连,我的问题是在做PCB时,考虑EMC因素,该共模电感位置离 USB接口近好还是离IC引脚近好?谢谢指点

网友A:
共模电感是用来滤除共模干扰的,一般来说干扰要进板子就滤掉,否则这个干扰在板子上可能会同时干扰到别的信号,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放到离USB口近的地方,保证信号进板子就过滤一下。不过从另外的一个角度考虑,信号线在板子上走的时候也可能受到板子上其他信号的干扰,这样供给芯片的信号又不干净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离芯片近会好些。实际使用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干扰到底从何处来,考虑加这个东西是为了滤除那些干扰,一般来说板子外部的信号是不可控的,而板子上的信号是可控的或者可预见的,因为以防止外来干扰为主,我见过的和做过的大类似的东西都是放到信号进板子的地方。具体到你的应用也就是USB口附近。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上正解,基本上所有的电子产品共模电感都是防止靠近端子的。

网友:
应该尽量离USB口(准确地说是插座)近一些。

网友:
因为以防止外来干扰为主,我见过的和做过的大类似的东西都是放到信号进板子的地方。具体到你的应用也就是USB口附近。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谢谢学习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是用来滤除共模干扰的,一般来说干扰要进板子就滤掉,否则这个干扰在板子上可能会同时干扰到别的信 ...

xiexie~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下USB连共模电感,D+和D-连1,4脚,2,3脚也是D+,D-连出去吗,那样PCB设计中会要求12和34脚连起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下USB连共模电感,D+和D-连1,4脚,2,3脚也是D+,D-连出去吗,那样PCB设计中会要求12和34脚连 ...

pcb按照原理图,参考下图

网友:
共模电感是为了防止EMC的,如果EMC达到要求的话就可以不用,如果可以不用,我一般会用0Ω电阻替代它,你说的PCB设计中将12和34相连应该是EMC达到要求不用共模电感的情况吧。

网友:
菜鸟来学习了,谢谢

网友:
共模扼流圈 (Common Mode Choke),也叫共模电感共模电感 的供应商,是在一个闭合磁环磁环 的供应商上对称绕制方向相反、匝数相同的线圈。常用于过滤共模的电磁干扰,抑制高速信号线信号线 的供应商产生的电磁波向外辐射发射,提高系统的EMC。

参考:http://wiki.dzsc.com/info/78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