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驱动经典串口带字库12864液晶

楼主:
       上次经过一翻摸索和群友的指点,点亮了一颗LED灯,哈哈,今天准备玩一玩经典的串口12864,正好以前做项目还有多的串口屏,可以做这个实验。串口12864采用3线就可驱动,这个可比并口省下好多的线线噢。一般情况下,做一些小的显示项目上用用挺方便的。有关12864的资料网上有很多,我就不赘述了。只简单说一下,串口屏要注意的事项,使用串口屏,只需要接5根线,电源正负,根据你买的屏分为3.3V和5V两种,另外接上RS,RW,EN三根线即可,方便吧,哈哈。在点亮屏后,若显示不清晰,可以用一字螺丝刀,轻微调一下背后的电位器,一般情况下,不用调即可清楚显示了。有的驱动后,只能模糊显示,一般调一下就好的,不过可不要拧到底,不然显示全是白色的亮格点了,显示不出内容了
       以下为显示图片

这个是我用第一个显示的内容,只是验证一下原先的驱动移植过来是否可以用,能否正确显示,我的是5V屏,还要外接一个5V电源,不然可显示不了。

这个是我第二个显示的内容。
以下为main.c的代码:
#include "io430.h"
#include "LCD12864.h"

void GPIOinit(void)
{
  P1OUT &= 0xe1;                 // 设置P1.2-P1.5的上点起始状态:输出低电平
  P1DIR |= BIT0;                  // 设置P1.0为输出方向
  P1DIR |= BIT2;                  // 设置P1.2为输出方向 RS
  P1DIR |= BIT3;                  // 设置P1.3为输出方向 RW
  P1DIR |= BIT4;                  // 设置P1.4为输出方向 EN
  P1DIR |= BIT5;                  // 设置P1.5为输出方向 RST

  PM5CTL0 &= ~LOCKLPM5;           // 关闭上电端口默认输出高阻抗的功能,使能上电保持起始设置
}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GPIOinit();//初始化IO口
  Init_Lcd();//定义液晶显示状态,设定光标等

  lcd_start(1,1);//以下显示具体内容
  Disp_temp("TI低功耗LOVE",6);
  lcd_start(3,1);
  Disp_temp("电子工程世界",6);
  lcd_start(2,0);
  Disp_HZ("MSP430FR5969",6);
  lcd_start(4,0);
  Disp_temp("欢迎大家,谢谢。",8);
  P1OUT ^= BIT0;
  while(1);

  //return 0;
}

LCD12864.h

LCD12864.c
12864的定义文件和驱动文件,网上很多,把相应的脚位改一下即可。哈哈。
下次有空再试验其他项目学习430单片机,430狼板很棒,要多学习多玩多摸索,哈哈,

网友:
下次有空再试验其他项目学习430单片机,430狼板很棒,要多学习多玩多摸索,哈哈
楼主好好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