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微型LCR测试仪-硬件篇之二

楼主:
      欢迎大家回来,这篇小文将要描述的是微型LCR测试仪的信号源部分。

        上图是测试仪的信号源部分原理框图。信号源核心部分是一个5阶开关电容滤波器,参数很多,我们关心的最重要的是Clock-to-Corner Ratio,在这里为100:1,简单说,如果我们想要输出1kHz信号,那么CLK即为1kHz*100 = 100kHz

        首先,单片机由TA0_CCR1输出信号频率的方波,经过缓冲器后对虚拟地进行电阻分压,这将决定输出信号的电平。信号进入开关电容滤波器Input,滤波器Clk信号由TA1_CCR1输出,频率为信号频率的100倍,方波信号进行分解后为1、3、5....次基波信号的叠加,根据之前滤波器特性,输出为基波频率的正弦信号,由带有滤波功能的缓冲器推动后输出,源内阻固定为100ohm。另外专门配置了一个过零比较器,用于精确捕捉信号的过零点,为ADC采样点提供时间基准
        特别注意的是,输出缓冲器要求为单电源低电压,轨到轨运算放大器,且要求有一定的电流输出能力,否则即使有100ohm源内阻存在,在测试端短接时也会有严重的信号幅值下降或者是直接产生失真。在这里,最初选用的放大器为OPA890,实际应用中发现输出能力不足,遂换用OPA340,实际验证发现效果不错,故沿用至今,但对其特性未做详细分析,这是不严谨的,但一般来说,这样一颗放大器处理最高10kHz的信号,总归是没有问题的。

        经过源内阻后,信号即直接加在被测件上,作为电桥的高端激励信号(HC)。本机的输出电平为固定的0.5Vrms,这个是因为当初设计时对MSP430的ADC考虑不周造成的,本来设计为0.6V,虚地点为1.65V,到ADC满度2.5V,中间只有约0.85V可用,再加上一定的余量,只好选择0.5Vrms(Vp=0.7V),另外,这样将导致本来0-2.5V的可用范围,只用了约1.4V,浪费很多,下版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容滤波器。。。请问成本?

在可接受范围内,不计成本,以实现功能为唯一目标
这个器件大概要10块钱吧,好像$1.38
其实也可以用二阶滤波器级联的方式,或者直接用PWM滤波方式产生信号,成本可以降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