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微型LCR测试仪-V1.1版图片

楼主:
       小机器组装好之后,基本测试功能已经实现,全部是自动档的哦
       存在问题是较高阻抗时的稳定性不好,原因倒也清楚,大阻抗时候电流信号太小,加之MSP430的ADC分辨率实在有限,用现有的算法,数值偏小,导致不稳定,下一步估计要重新规划档位或者搞一个V1.2版了......不过,照片还是可以看看的,欢迎提出宝贵意见。

       放在手心里,是不是很可爱的一个小机器

      和1元硬币大小的对比

    由于买的电池还没来,目前只好依旧由外部供电,就是大家看到的右边的两根线。以后电池准备装到两层板之间的位置,PCB上有充电控制电路
    还有之前有谁问我那个上面的板子留了很多丝印的大片空白,是装饰作用嘛?呐,现在清楚了吧,主要是用来用油笔写标签的,还是很好用的,需要的地方直接写字,以前还曾经直接写在屏幕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整体看起来非常不错啊
不知道测试的精度如何?有没有相关的测试数据啊

比较低的阻抗还好,稳定性可以到千分之五以内,高阻抗时候稳定性严重不行,档位的规划有问题,准备再好好调一下,调模拟小信号测量部分总归是块硬骨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帮顶。期待V1.2

我争取有时间了,就做V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整体看起来非常不错啊
不知道测试的精度如何?有没有相关的测试数据啊

多谢关注,又发了几个帖子,和专业的LCR做对比的,您可以参考一下,具体的指标我没提,反正,尽力向上做高,向下做低,因为器件阻抗的范围的确很宽

网友:
所有的图片都看不到了

网友C:
是不是我等级太低受限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我等级太低受限制了

你百度去吧!

网友:
百度什么

网友:
你要找什么百度什么了

网友:
是啊,看不到图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