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为LOW的SOT-23封装三级管是什么三级管?

楼主:
请大家帮忙!

网友A:
确定是SOT-23的封装么,发图片看看

网友:
上面丝印是LOW 侧面是15,是DTA124_15么?

网友:
非常确定是SOT-23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SOT-23的封装么,发图片看看

网友A:
这种封装的只有三种可能:三极管,mos管,二极管,,,,
想办法能测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封装的只有三种可能:三极管,mos管,二极管,,,,
想办法能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