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红外传感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楼主:
如图,人体红外传感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求大神指教图中c1、c2、c3、c4、r1、r2、r3、r4及两个运放组成的带通滤波器的基本原理(通带频率约在0.1hz-10hz间)
同时为什么要加Vm呢?

网友:
求指教啊

网友A:
恕我愚昧,对模拟电路不算太熟,先发表下自己的看法,我看不出来这些器件是怎么组成带通滤波的。我感觉这就是一级放大,再加一级比较,第一个运放是用作同相比例放大,第二个运放是个比较器,加VM是为OP_2O提供基准电压,再与后面的Vh和Vl组成双门限比较电路,那几个电阻电容就跟普通运放电路的作用是一样的,C1跟C3放在那块的原因是人体红外传感器出来的都是正负的脉冲信号,这也是后面做门限比较的原因,应该是能识别人走过的方向吧。具体楼主应该比我懂。不知道我对这个电路理解的对不对,如果楼主知道答案了,一定要分享给我啊。

网友:
上面 说错了,第二个运放可能是基准电压是VM的放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恕我愚昧,对模拟电路不算太熟,先发表下自己的看法,我看不出来这些器件是怎么组成带通滤波的。我感觉这就 ...

Vm的作用:单电源供电,为运放提供偏置。
还有前面两个运放的作用是根据datasheet上看到的,这是原话:R1, C1, R2, C2, R3, C3, R4, C4 setup bandpass filter characteristics. With components as shown above the passband gain is approximately 70 dB with the 3 dB cutoff frequency of the filter at approximately 700 mHz and 20 Hz.   但这部分怎么分析我还不太明白
后面的那两个运放就组成窗口比较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