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芯片申请遇到问题 求帮助

楼主:
这个是什么情况呢?该怎么处理?

网友A:
用企业邮箱或者教育邮箱才能申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企业邮箱或者教育邮箱才能申请。

这样啊 谢谢

网友B:
或者是这款芯片不支持样片申请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是这款芯片不支持样片申请

请问TI有哪几款MCU是支持申请样片的?还有放大器? 我实在是找不到  每个型号申请时都是这样子不成功。。。

网友:
什么情况 就是没通过啊 要不就是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