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CHIP+Open1081升级BOOT和WiFI_Driver

楼主:
按照Open1081 UserManual进行升级BOOT和WiFI_Driver。

BOOT升级为正常的,但是WIFI_Driver升级过程中老是出错。

经过这样的升级后,发现使用SecureCRT和SSCom与Open1081通讯,按Reset无反馈任何信息。

网友:
如果你bootlader下载正确的话,  串口就会输出信息的,如果不输出,说明你某个环节有问题。

网友A:
下载好boot 后,要把boot开关打到L位置,才会启动boot更新程序的模式,这样boot就会根据你输入的命令来执行相应的操作,教程里有。update 完用户程序或wifiDriver后要重新把boot开关打到H,然后复位,boot启动后就会引导到用户程序...

网友:
我已经将boot按到H了,复位,但是还是在boot 命令界面,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好boot 后,要把boot开关打到L位置,才会启动boot更新程序的模式,这样boot就会根据你输入的命令来执行 ...

我都按你说的操作了,但是还是没有进入原来那个界面。

网友:
只是升级boot和wifidriver.,没有响应的用户程序,你要是进什么界面呢??   实话说,串口输出的信息是由用户程序定义的~~没有用户程序,当然是不会输出任何信息了

网友:
不涉及wifi的程序,可以不用下载wifidriver

网友:
好好看看1081的用户文档,里边有不同的demo,包括软硬件操作顺序,还有实验现象,未必所有的程序都会输出串口信息~~这要看相应的程序,是否使用了u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