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手持设备客户端怎么在断电后IP变化情况下,仍然接收数据?

楼主:
在XP系统中可以借助花生壳,绑定域名和动态IP,建立TCP/IP连接的时候可以通过域名解析找到分配到的动态IP。
但是我在ARM手持设备中,用的是LINUX系统,有没有这个第三方软件支持呢?或者不考虑第三方软件,怎么依靠本身实现在变化IP情况下,接收到数据?
因为现场端的程序中我不可能一直更改程序更改要连接的IP来建立连接,所以只能在终端客户端考虑,请各位指点指教!

网友:
我有个思路,功能供参考
1、主机建立个DHCP服务器
2、从机每次动态申请IP
3、建立通信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思路,功能供参考
1、主机建立个DHCP服务器
2、从机每次动态申请IP

你说的主机建立个DHCP服务器是用XP电脑建立还是arm建?

网友A:
看你的手持终端会和谁通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手持终端会和谁通信啊

手持设备和GPRS模块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