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Ⅱ中SRAM和ROM的连接问题

楼主:
做了一个存储器,包括ROM模块和SRAM模块,两个模块如果在顶层模块单独调用都可以编译通过,但如果同时调用就会报错,错误信息是:Error: The pin "data[0]" has multiple drivers due to thenon-tri-state driver "sram1:Mem3|datas1[0] "  存储器位长16位,有16个这样的错误;

调用代码如下:

rom rom_t(.clk_rom(clock),.add_rom(address),.data_rom(data),.cs_rom(cs1));

sramsram_t(.clk_sram(clock),.wr_sram(wrre),.add_sram(address),.data_sram(data),.cs_sram(cs2));

地址线 A6~A9 做片选,A6同时还做SRAM地址输入。

希望求解。拜托了

网友A:
这个管脚连接了两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脚连接了两个地方

是哪个端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脚连接了两个地方

要怎么改?

网友B:
数据线Data多驱动错误,需要根据设计处理下连接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据线Data多驱动错误,需要根据设计处理下连接关系

恩恩,但是要改成什么状态,data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恩,但是要改成什么状态,data怎么改

  不确定你具体是怎么设计的,所以没法指导你改。
有代码才有真相

网友:
管脚名称改一下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