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模块接收不到数据的问题

楼主:
发送端使用CC1101+MSP430发送数据
while (!(GDO0));
// Wait for GDO0 to be cleared -> end of packet
while (GDO0);
//halSpiStrobe(CCxxx0_SFTX);这条指令 能运行通过,没有卡住,说明发送成功?(不知道对不对)

然后接收端使用51单片机+CC1101  中间通过光耦连接解决5-3.3V的电平问题
然后接收端
uint halRfReceivePacket(uchar *rxBuffer, uchar *length)
{
    uchar status[2];
    uchar packetLength;
    uchar i=(*length)*4;  // 具体多少要根据datarate和length来决定
    halSpiStrobe(CCxxx0_SRX);                //进入接收状态
    //delay(5);
    //while (!GDO1);
    //while (GDO1);
    delay(20);
    while (GDO0)
    {
        delay(20);
        --i;
        if(i<1)
            return 0;
    }
    if ((halSpiReadStatus(CCxxx0_RXBYTES) & BYTES_IN_RXFIFO)) //如果接的字节数不为0                    SPI读状态寄存输出当前值
    {

                LED_2=0;
        packetLength = halSpiReadReg(CCxxx0_RXFIFO);//读出第一个字节,此字节为该帧数据长度
        if (packetLength <= *length)                 //如果所要的有效数据长度小于等于接收到的数据包的长度
        {
            halSpiReadBurstReg(CCxxx0_RXFIFO, rxBuffer, packetLength); //读出所有接收到的数据
            *length = packetLength;                                //把接收数据长度的修改为当前数据的长度

            // Read the 2 appended status bytes (status[0] = RSSI, status[1] = LQI)
            halSpiReadBurstReg(CCxxx0_RXFIFO, status, 2);         //读出CRC校验位
            halSpiStrobe(CCxxx0_SFRX);                //清洗接收缓冲区
            return (status[1] & CRC_OK);                        //如果校验成功返回接收成功
        }
        else
        {
            *length = packetLength;
            halSpiStrobe(CCxxx0_SFRX);                //清洗接收缓冲区
            return 0;
        }
    }

    else
        return 0;
}

这个函数中接收到的字节数一直为0
小白。求大神知道

网友A:
参照我之前的帖子吧,里边有例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照我之前的帖子吧,里边有例程

例程有很多,但就是找不出问题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例程有很多,但就是找不出问题来。

是不是引脚不对,之前我也是引脚没选对,再就是中断的高地位电平,你拿示波器测试一下。再来就是两个的地址了,地址要配合好。还有一种说法是靠的太近也收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引脚不对,之前我也是引脚没选对,再就是中断的高地位电平,你拿示波器测试一下。再来就是两个的地 ...

太感谢了,之前CC1101发送成功了,但是一直接收不到同步字,调了一天都没找到问题,原来就是因为2个模块距离太近了,离远了之后立马收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感谢了,之前CC1101发送成功了,但是一直接收不到同步字,调了一天都没找到问题,原来就是因为2个模块 ...

去年的帖子还有人回,也是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