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写程序有没有画流程图的习惯啊

楼主:
大家写程序有没有画流程图的习惯啊。。。今天在画一个流程图,不知道调用子程序要用哪个来画。。。。

网友:
画流程图,逻辑更清晰

网友:
我比较少画流程图,一是在学校写程序感觉用不到,二是感觉麻烦

网友:
越来越懒了

网友:
没有,感觉按功能独立出函数更重要,流程图不能体现全局量的使用,所以会掉到一大堆if语句里.

网友:
如果想完成一段算法,流程图很有用,可以让思路更清淅,但做一个项目,不知道从何画起。

网友:
我就是把要的功能都写出来再排版流程图然后就是写程序

网友:
沒有這個習慣哎,一般我在寫ARM時會把想要的功能理一下,然後建立幾個.C文件,比如main.c , key.c , lcd.c等,然後在不同的文件對應下寫要實現的功能,最後在main函數裏面調用;我記得以前寫51的時候是寫子函數的,main裏面就是一堆的函數調用。都是先實現最基本的功能,在慢慢往上加的,慢慢調試,這樣如果出問題了會比較好找哎。我感覺這樣寫移植起來很方便。

网友:
10楼的方法我也是,一个个部分功能OK了加上去,不然出了问题很难找出是哪个OK……

网友:
从来不写,可能是功能比较简单吧,先写个大概框架,然后一个一个加功能的

网友:
简单的功能就不需要了,复杂一点的系统,话流程图有助于帮自己整理思路,
另外把思路文本化的过程,本身有有助于帮自己发现一些思维漏洞和逻辑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