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的“安赛858D”风枪——拆了!

楼主:
TB新入手一台国产垃圾“安赛858D”风枪。

型号: 安赛858D数显热风枪(标配3个嘴)
类别: LED微电脑数码显示
功率消耗: 700W
气流类型: 无刷风机柔和风(旋转风)
气流量: 120升/分钟(最大)
温度调节范围: 100°C一450°C(能调到480+,实际温度没测)
显示形式: 三位LED数码(分辩率1°C)
手柄组件长度: 120cm
机身尺寸: 13.8cm(高)*10cm(宽)*15cm(长)
机身重量: 1.55kg
噪音: 小于45dB
(声音确实不算大)

特点
1、传感器闭合回路,微电脑过零触发控温,LED显示,功率大,升温迅速 ,温度精确稳定,不受出风量影响,真正实现无铅拆焊。
2、气流量可调,风量大且出风柔和,温度调节方便,可以适合多种用途。
3、手柄装有感应开关,只要手握手柄,系统即可迅速进入工作模式;手柄放归手柄架,系统便会进入待机状态,实时操作方便。
4、系统设有自动冷风功能,可延长发热体寿命及保护热风枪。
5、采用无刷风机寿命极长,噪音极小,采用高品质发热体在相同功率下效率可提高一倍、可有效的延长发热体工作寿命及电源节省。

变压器

主控板

手柄

网友:
同时请教几个问题

1、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拆“邮票孔”的板子??
大约3*3的板子,四周都有焊盘,间距1.27mm,
我用380度,最大风量吹了有3分钟,没拆下来。

2、按道理用风枪拆排针应该是焊锡先受热,
但我拆下来的样子确实这样,貌似是排针先受热,
取下来之后,焊锡依然保持着原先的样子(中空的锥形)。
貌似不大符合逻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请教几个问题

1、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拆“邮票孔”的板子??

你说的没拆下来是焊锡没融化还是化了也拿不掉?怀疑板子下面有胶……
另外看看是不是有大面积的散热渠道?
实在不行烙铁风枪一起上~~

那个焊锡先受热也可以形成这个状态的啊,焊锡受热之后达到一定的温度会变成松散的“粉状”,常焊东西的话烙铁温度不够时应该见过这种现象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没拆下来是焊锡没融化还是化了也拿不掉?怀疑板子下面有胶……
另外看看是不是有大面积的散热渠道 ...

可能没说明白,第一个问题,焊锡融化了,但是因为板子略大,所以很块就凝固了,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吸锡枪啊

网友:
或许是个办法!
不过很难吸干净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没说明白,第一个问题,焊锡融化了,但是因为板子略大,所以很块就凝固了,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 ...

一般这种情况……我是用烙铁拖锡加镊子撬的,别说我暴力啊哪边锡融了就把哪边撬起一点来,一点一点慢慢来,最后这个小板子和下面的板子距离有一个毫米左右时就可以把锡弄干净了,也可以用吸锡器,不过……我是用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情况……我是用烙铁拖锡加镊子撬的,别说我暴力啊哪边锡融了就把哪边撬起一点来,一点 ...

这样很用容易损坏邮票孔,暂时不考虑!

网友C:
你这不是原装的原装的 是没有2.54 的插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是原装的原装的 是没有2.54 的插座的

不知道,淘宝买的垃圾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