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焊接完成,第一个程序,LED流水灯

楼主:
【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焊接完成,第一个程序,LED流水灯
为了验证焊接是否成功,我只焊了复位电流和几个LED灯,先是用EXP430G2开发板下载程序,下了很多次都在downloading时提示通信错误,只有一次成功,平时下MSP430G2553都没有问题,怀疑是仿真器版本过低导致,后来换成EXP430FR5969的开发板问题解决了。
跑了一个LED流水灯程序,证明单片机焊接良好。
我焊好的最最小系统板
EXP430FR5969TSTRST的跳线取下,把TST RST引出,再接上VDDGND就可以仿真外边的芯片了。
连接图
小视频
原理图
代码
//******************************************************************************
//  MSP430FR59xx Demo - 流水灯程序,使用PJ.0 PJ.1 PJ.2 PJ.3循环控制单个LED点亮
//
//  Description: Poll P1.4 in a loop, if hi P1.0 is set, if low, P1.0 reset.
//  ACLK = n/a,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              MSP430FR5969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      --o--|P1.4         PJ.0|-->LED1
//     \|/   |             PJ.1|-->LED2
//           |             PJ.2|-->LED3
//           |             PJ.3|-->LED4
//
//   T. Witt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November 2011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5.30 & Code Composer Studio V5.5
//******************************************************************************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stdint.h>

uint16_t ta_lpm = 0;
/*******************************************************************************
* Function:      timer_init
* Description:   初始化,设置延时的功耗模式
* Calls:
* Input:         uint16_t lpm 延时进入低功耗,可以是LPM0 LPM1 LPM2,不进低功耗时传0
* Return:        void
******************************************************************************/
void timer_init(uint16_t lpm)
{
    ta_lpm = lpm;
}
/*******************************************************************************
* Function:      delay_us
* Description:   延时微秒,最长65535us
* Calls:
* Input:         uint16_t us  延时长度
* Return:        void
******************************************************************************/
void delay_us(uint16_t us)
{
    _BIS_SR(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TA0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0CCR0 = 1*us;
    TA0CTL = TASSEL_2 + MC_1;                  // SMCLK = 1Mhz, Up to CCR0
    if(ta_lpm)
    {
        __bis_SR_register(ta_lpm + GIE);        // CPU off, interrupts enabled
    }
    else
    {
        while((TA0CTL & TAIFG) == 0);
    }
}
/*******************************************************************************
* Function:      delay_ms
* Description:   毫秒延时 最大5957ms
* Calls:
* Input:         uint16_t ms  延时长度
* Return:        void
******************************************************************************/
void delay_ms(uint16_t ms)
{
    if(ms > 5957)while(1);
    _BIS_SR(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TA0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0CCR0 = 11*ms;
    TA0CTL = TASSEL_1 + MC_1;                  // ACLK = 11KHz, Up to CCR0
    if(ta_lpm)
    {
        __bis_SR_register(ta_lpm + GIE);        // CPU off, interrupts enabled
    }
    else
    {
        while((TA0CTL & TAIFG) == 0);
    }
}
/*******************************************************************************
* Function:      delay_s
* Description:   秒延时
* Calls:
* Input:         uint16_t s   延时长度
* Return:        void
******************************************************************************/
void delay_s(uint16_t s)
{
    uint16_t i;
    for(i=0;i<s;i++)
    {
        delay_ms(1000);
    }
}
int main(void)
{
  uint8_t i = BIT0;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 Configure GPIO
  PJDIR |= BIT0 | BIT1 | BIT2 | BIT3;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 Disable the GPIO power-on default high-impedance mode to activate
  // previously configured port settings
  PM5CTL0 &= ~LOCKLPM5;
  timer_init(LPM0_bits );                   //初始化定时器,休眠时进入LPM0
  while (1)                                 // Test P1.4
  {
      PJOUT = i;                            //根据i设置PJ的输出
      i <<= 1;                              //左移1位
      if(i > BIT3)                          //如果已经移出BIT3
      {
        i = BIT0;                           //从BIT0开始
      }
      delay_s(1);                           //延时1秒
  }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TA0CTL &= ~(MC_1);
    TA0CCTL0 &= ~(CCIE);
    if(ta_lpm)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ta_lpm);        // Exit LPMx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