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era SoC开发你关心哪些问题?

楼主:
    2014年末,ALtera SoC体验之旅正式拉开大幕,为了能够更好的进行沟通和交流,使得ALtera SoC体验之旅更加的有效,参与者或关注者能够切实的学习到自己想要学习的,或者了解到自己想要了解的。开此贴的目的就是汇总大家的想法或看法,看看是否能够在体验的过程中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或者形成一些学习的思路或方法。

我先抛砖引玉,以下是我关心的一些问题:
1、 ALtera SoC的开发环境是怎么建立的
2、 系统的启动流程是什么样的
3、 SoC中ARM和FPGA是怎么进行数据交互的,性能如何

你有哪些问题呢?

网友:
我和楼主的首要关心的问题是一致的,开发环境怎么搭建?因为是收费的,大部分人想体验的话,估计要背负起盗版的名义。因为也没有那个能力搞起,所以不考虑更多的问题了,放弃。

网友A:
什么东西是收费的啊?你指的是哪个?

网友:
其实1和2搞明白很快的,关键问题3这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也是难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是收费的啊?你指的是哪个?

各种LICENSE...QUARTUS,,DS-5...好像60块钱能买个临时的..

网友:
我比较关心的是,它主要针对哪些市场?这么高端的芯片,一定不是简单的民用消费电子。

网友:
我最关心的是能不能适合工程车的电子开发.................数据呼唤,唤醒,周期如何

网友:
AXI总线是ARM的专利,这个总线在嵌入式领域来说,性能非常高,LS各位都揣着明白装糊涂

AXI总线这个肯定是对于一些高性能module在配置的时候直接把接口例化进去,对于使用者透明

其他一些低速设备可以用AXI,也可以用localbus之类的其他总线

以上是个人猜测,呵呵,不要对号入座

网友:
关心如何降低系统功耗的问题。

网友:
关心在V7系统下如何使用。好像很多版本都不太支持V7

网友:
V7? 是win7吗

网友:
第三条会让很多人放弃滴

网友:
为什么不支持win7呢?不支持XP是真的,最近我都在搞Vivado,2014.3版本装XP直接卡住,劝大家还是用WIN7比较好,而且它这个软件各种难用!对于Quartus ii,我也是学它起家的,目前ALTERA处于市场下滑的境遇,顶一下吧,确实QUARTUS II比较傻瓜点

网友:
支持win7吧 我win8都支持的

网友:
我最近在考虑另外一个问题

SoC内部的arm 和 fpga一起工作的时候,是否稳定

网友:
市场应用如何以及和X的优势与不足

网友:
终于找到组织了,问题奉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也产生了颇多问题,主要的问题还是开发方式的选择和学习资料手册的获取上,望能得到解答。发现Altera FPGA开发的工具链设计到的软件工具有很多,Quartus(包括其本体,qsys),NIOS II EDS,和SOC EDS(其实就是DS-5),putty, Embedded_Command_Shell.bat和modelsim(可选),。而对于大学计划,里面也有Altera Monitor Program。
       这一众软件中,我目前了解到有以下soc开发流程。
===========================================
       第1种,首先在Qsys中搭建包含各种IP和互联结构的qsys系统,编译。然后运用Monitor Program(这个工具类似个仿真器,可以针对nios或者arm架构编译对应的c或者汇编软件程序),把软件代码和硬件一起下载到板子中去。使用Montor Program类似于裸机的开发。可以单步、断点、Trace等等,对于学习NIOS和ARM软件编程的学习有极大帮助。

       第2种,qsys建硬件,NIOS II EDS编nios软件程序,用quartus programmer下载程序。这也是一种开发流程。

       第3种,qsys建硬件,SOC EDS编nios软件程序,用quartus programmer下载程序。这是一种开发ARM的流程(这个我没测试过)。

       第4种,参考DE1-SOC手册,了解到,可以使用putty类似串口助手的方式与带有linux系统的开发板通信,完成一些linux下操作,以及porting带界面的linux系统给板子在界面环境下直接linux操作,完成一些相关操作。但这种方法我有疑惑,哪里有相关资料介绍linux环境下调用fpga资源的系统调用函数?这对于在linux环境下开发很重要。
综上所述,这是我知道的几种SOC的流程。

       另外,我注意到,qsys系统的搭建很关键,这直接关系到系统硬件,如何做好这点(尤其是和AXI相关IP部分的内容)对于全面掌握SOC开发方法是最终要的,希望能够得到相应解答。
===============================================

最后总结一下最想知道的问题:1.得到qsys开发方面相关的指导2.了解软件开发是系统调用函数(NIOS开发时叫做硬件抽象层HAL)的详细方法。3.对于希望用qsys开发硬件,SOC EDS开发ARM相关的软件,以及linux porting, Linux开发是否有相对具体的开发流程参考。4.FPGA与ARM通信时Memory共用方法和数据的传递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