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LWIP TCP客户端连接不上

楼主:
请教各位兄弟姐妹,我用STM32F103ZET6+ENC28J60学习LWIP,当用TCP服务器模式时,通信正常,用TCP客户端模式时,能ping通,但是连接不上,请各位帮忙想想是什么问题,以下是主要代码。
int main(void)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art_init(115200);
        SPI1_Init();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SysTick_Config(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100);
        LwIP_Init();
        Init_TCP_Client();
        while (1)
        {

                System_Periodic_Handle();
        }
}
void LwIP_Init(void)
{
  struct ip_addr ipaddr;
  struct ip_addr netmask;
  struct ip_addr gw;
  uint8_t macaddress[6]={0,0,0,0,0,1};
  mem_init();
  memp_init();
  IP4_ADDR(&ipaddr, 192, 168, 1, 137);
  IP4_ADDR(&netmask, 255, 255, 255, 0);
  IP4_ADDR(&gw, 192, 168, 1, 1);
  Set_MAC_Address(macaddress);
  netif_add(&netif, &ipaddr, &netmask, &gw, NULL, ðernetif_init, ðernet_input);
  netif_set_default(&netif);
  netif_set_up(&netif);
}

#define TCP_CLIENT_PORT  5000
//初始化TCP客户端
void Init_TCP_Client(void){
        struct tcp_client_state* ts;
        struct tcp_pcb* tcp_client_pcb;//定义一个TCP的协议控制块
        ip_addr_t ipaddr;
        //IP4_ADDR(&ipaddr, 219, 226, 91, 127);
        IP4_ADDR(&ipaddr, 192, 168, 1, 101);
        tcp_client_pcb = tcp_new();                                //新建一个PCB
        if(tcp_client_pcb!=NULL){
                  ts = mem_malloc(sizeof(struct tcp_client_state));         //申请内存
                  tcp_arg(tcp_client_pcb, ts);                                  //将程序的协议控制块的状态传递给多有的回调函数
                 // tcp_bind(tcp_client_pcb, IP_ADDR_ANY, TCP_CLIENT_PORT);
      tcp_connect(tcp_client_pcb,&ipaddr,TCP_CLIENT_PORT,tcp_client_connect);
                        printf("初始化TCP客户端\r\n");
        }
}
err_t tcp_client_connect(void *arg,struct tcp_pcb *tpcb,err_t err)
{
                struct tcp_client_state* ts;
          ts = arg;
          ts->state =   ES_RECEIVED;                //可以开始接收数据了
          lwip_flag |= LWIP_CONNECTED;                //标记连接成功了
                tcp_write(tpcb,response,strlen(response),0);  //回应信息
                tcp_recv(tpcb, tcp_client_recv);        //指定连接接收到新的数据之后将要调用的回调函数
                tcp_poll(tpcb, tcp_client_poll, 0); //指定轮询时将要调用的回调函数
                tcp_close(tpcb);
                return ERR_OK;
}
用的网络调试助手如图所示

网友A:
找一下原因,逐步分析,先看看电脑客户端和主机能否连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原因,逐步分析,先看看电脑客户端和主机能否连接上

STM32做服务器,电脑做客户端时,通信很正常,我看到网上有不少人反映说是STM32做客户端时,连不上电脑,不知道他们最终怎么解决的

网友B:
1.从截图看,你使用的是别人写的一个网络调试助手,我觉得对 “本地 IP 地址 ”这部分理解有误。这个地址应该不是你的开发板的地址。我认为这个软件写的不好。这个地方不应该填,即便填写应该也是你电脑的 IP 地址,通过你的程序来看应该是 192, 168, 1, 101.这样的调试软件很多,可以在网上找一下,我一般喜欢用大牛写的开源工具。
2.告诉你一个调试的诀窍。关闭电脑的其它网卡。用 wireshark 来抓包分析,看看 TCP 协议中各项地址是否正常。应该把这个工具做为调试网络底层驱动必须用好的一个工具。3.慢慢来,不要急。

网友:
我用UIP做过,好像可以,你可以找我的代码对比一下,LWIP确实没有弄过,只能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从截图看,你使用的是别人写的一个网络调试助手,我觉得对 “本地 IP 地址 ”这部分理解有误。这个地址应 ...
有道理,多谢,我再调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