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心得】+(七)BlueNRG代码浏览

楼主:
BlueNRG代码浏览

在这里定义设备名称、地址(但是实际地址好像每次复位后都是随机变化的一个不同的地址)。
这里定义了service-uuidcharacteristic-uuid
刚好跟使用BlueroothLE GATT程序看到的最后两个service-uuidcharacteristic-uuid相同。

Main函数代码结构:

判别有无User-Key按键按下,如果按下,并且BLE已经连接了的话,acc-service里面的axes-X轴的值加200,并更新。
在更新acc-service中,将XYZ的值复制到buff,然后调用aci_gatt_update_char_value函数更新这个值。而底层协议栈更新之后,如果是notify权限,则发送notificationgatt-client,也就是我们的手机上的app。这样就出现了旋转立方体的效果。

以下是使用TI的BLE-dongle并使用BLE-Device-Monitor记录的各种属性、service、characteristic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attributes>
  <attribute>
    <handle>1</handle>
    <type>0x2800</type>
    <mnemonic>GATT Primary Service Declaration</mnemonic>
    <value></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2</handle>
    <type>0x2803</type>
    <mnemonic>GATT Characteristic Declaration</mnemonic>
    <value>20:03:00:05:2A</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3</handle>
    <type>0x2A05</type>
    <mnemonic>Service Changed</mnemonic>
    <value></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4</handle>
    <type>0x2902</type>
    <mnemonic>Client Characteristic Configuration</mnemonic>
    <value></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5</handle>
    <type>0x2800</type>
    <mnemonic>GATT Primary Service Declaration</mnemonic>
    <value></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6</handle>
    <type>0x2803</type>
    <mnemonic>GATT Characteristic Declaration</mnemonic>
    <value>4E:07:00:00:2A</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7</handle>
    <type>0x2A00</type>
    <mnemonic>Device Name</mnemonic>
    <value>42:6C:75:65:4E:52:47</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8</handle>
    <type>0x2803</type>
    <mnemonic>GATT Characteristic Declaration</mnemonic>
    <value>4E:09:00:01:2A</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9</handle>
    <type>0x2A01</type>
    <mnemonic>Appearance</mnemonic>
    <value>02:00</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10</handle>
    <type>0x2803</type>
    <mnemonic>GATT Characteristic Declaration</mnemonic>
    <value>0E:0B:00:02:2A</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11</handle>
    <type>0x2A02</type>
    <mnemonic>Peripheral Privacy Flag</mnemonic>
    <value>00</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12</handle>
    <type>0x2803</type>
    <mnemonic>GATT Characteristic Declaration</mnemonic>
    <value>0E:0D:00:03:2A</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13</handle>
    <type>0x2A03</type>
    <mnemonic>Reconnection Address</mnemonic>
    <value>00:00:00:00:00:00</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14</handle>
    <type>0x2803</type>
    <mnemonic>GATT Characteristic Declaration</mnemonic>
    <value>0A:0F:00:04:2A</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15</handle>
    <type>0x2A04</type>
    <mnemonic>Peripheral Preferred Connection Parameters</mnemonic>
    <value>00:00:00:00:00:00:00:00</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16</handle>
    <type>0x2800</type>
    <mnemonic>GATT Primary Service Declaration</mnemonic>
    <value></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17</handle>
    <type>0x2803</type>
    <mnemonic>GATT Characteristic Declaration</mnemonic>
    <value>10:12:00:1B:C5:D5:A5:02:00:FC:8F:E1:11:4A:CF:A0:78:3E:E2</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18</handle>
    <type>E23E78A0-CF4A-11E1-8FFC-0002A5D5C51B</type>
    <mnemonic></mnemonic>
    <value></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19</handle>
    <type>0x2902</type>
    <mnemonic>Client Characteristic Configuration</mnemonic>
    <value>00:00</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20</handle>
    <type>0x2803</type>
    <mnemonic>GATT Characteristic Declaration</mnemonic>
    <value>12:15:00:1B:C5:D5:A5:02:00:36:AC:E1:11:4B:CF:80:1B:0A:34</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21</handle>
    <type>340A1B80-CF4B-11E1-AC36-0002A5D5C51B</type>
    <mnemonic></mnemonic>
    <value>58:02:00:00:00:00</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22</handle>
    <type>0x2902</type>
    <mnemonic>Client Characteristic Configuration</mnemonic>
    <value>00:00</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23</handle>
    <type>0x2800</type>
    <mnemonic>GATT Primary Service Declaration</mnemonic>
    <value></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24</handle>
    <type>0x2803</type>
    <mnemonic>GATT Characteristic Declaration</mnemonic>
    <value>02:19:00:1B:C5:D5:A5:02:00:E3:A9:E2:11:77:E4:20:55:2E:A3</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25</handle>
    <type>A32E5520-E477-11E2-A9E3-0002A5D5C51B</type>
    <mnemonic></mnemonic>
    <value>18:01</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26</handle>
    <type>0x2904</type>
    <mnemonic>Characteristic Presentation Format</mnemonic>
    <value></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27</handle>
    <type>0x2803</type>
    <mnemonic>GATT Characteristic Declaration</mnemonic>
    <value>02:1C:00:1B:C5:D5:A5:02:00:0B:84:E2:11:8B:E4:80:C4:20:CD</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28</handle>
    <type>CD20C480-E48B-11E2-840B-0002A5D5C51B</type>
    <mnemonic></mnemonic>
    <value>20:87:01</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29</handle>
    <type>0x2904</type>
    <mnemonic>Characteristic Presentation Format</mnemonic>
    <value>0F:FB:80:27:00:00:00</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30</handle>
    <type>0x2803</type>
    <mnemonic>GATT Characteristic Declaration</mnemonic>
    <value>02:1F:00:1B:C5:D5:A5:02:00:73:A0:E2:11:8C:E4:60:0B:C5:01</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31</handle>
    <type>01C50B60-E48C-11E2-A073-0002A5D5C51B</type>
    <mnemonic></mnemonic>
    <value>12:02</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handle>32</handle>
    <type>0x2904</type>
    <mnemonic>Characteristic Presentation Format</mnemonic>
    <value>06:FF:00:27:00:00:00</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s>

网友:
不错,昨天我也玩了这个代码一把。

网友A:
请问这个程序在哪里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程序在哪里下载?

x-cube-idb04_l0

网友:
官方的下载链接好像没有了。

网友:
感谢分享,写的不错,受教了

网友:
正在学习,楼主很nice啊!点赞!

网友B:
设备名称好像不能完全改过来啊!

网友:
这个帖子好,以前没留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备名称好像不能完全改过来啊!

楼主帮帮忙吧!

网友:
楼主,希望得到你的帮助,我的企鹅570201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