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机通讯方式?

楼主:
看到一款工业产品,主板用的是430F5438,显示板用的是430F149,两单片机通讯引脚对接如下:
     430F5438                                     430F149
1、P3.4/UCA0TXD/UCA0SIMO   →       P3.5/URXD0
2、P3.5/UCA0RXD/UCA0SOMI   →       P3.4/UTXD0
3、P3.6/UCB1STE/UCA1CLK     →       P3.0/STE0
4、P3.7/UCB1SIMO/UCB1SDA    →       P3.1/SIMO0

请问这样,双机是异步通讯吗,如果是异步通讯,那么3、4组对接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咦,看上去像4线SPI
还有更多资料么?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咦,看上去像4线SPI
还有更多资料么?

还有一点就是第二组引脚对接,通过上拉电阻拉高了

网友B:
应该是SPI接口,测一下时钟端即可100%判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SPI接口,测一下时钟端即可100%判定。

请教一下,测试时钟端什么呢即可判定啊,另外,430F149的P3.4和P3.5并不是SPI功能引脚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测试时钟端什么呢即可判定啊,另外,430F149的P3.4和P3.5并不是SPI功能引脚哎

串口无需什么时钟端,而SPI必须时钟。数据传输时如果有同步的时钟信号,那么说明就是SPI接口。SPI可以用软件模拟。
另外,用存储示波器看数据端也行,串口有启停位而SPI没有。

网友:
如果你没有存储示波器,那么可用232电平转换器讲数据端连接到电脑上,尝试选择合适的波特率,然后通过对比数据也可以获知是否为串口。不过此法要求你事先知道传输的数据内容才行。

网友:
如果P3.6/UCB1STE/UCA1CLK脚有频率稳定的波形,就是SPI,如果没有波形。P3.4/UCA0TXD/UCA0SIMO,P3.5/UCA0RXD/UCA0SOMI 有波形,就是串口

网友:
感谢7楼和8楼,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