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网电压矢量旋转方向求教

楼主:
电网电压矢量旋转方向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论文里怎么两种都有?

网友A:
两种方向,结果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向,结果其实是一样的。
电厂发电机组只会有一个转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厂发电机组只会有一个转向吧,

电厂里发电机的旋转方向当然是完全确定的,但三相联接的顺序却可能不同。假定发电机三条相线为A、B、C,那么ABC和ACB就是两个相序,且只有这两个相序。

网友:
自己回答一下,应该是逆时针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