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怎样分析

楼主:
这电路图怎样分析

网友A:
一个线性可调稳压器的内部结构原理图,,,找找1117-ADJ之类的芯片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线性可调稳压器的内部结构原理图,,,找找1117-ADJ之类的芯片的资料

我是在LM1117上找到的 可是我不知道怎样分析它

网友A:
找一些LDO线性稳压器的资料,先看看基本的原理,再去分析这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些LDO线性稳压器的资料,先看看基本的原理,再去分析这个图

嗯嗯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