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5 PWM,搞不定啊,跪求!!!

楼主:
设置PWM的代码  在stm32103系列中可以使用   没有TIME_Init这一说    波形可以实现输出。
到了stm322xx波形不能输出  代码和这个类似  我不知道怎么去设置TIM_Init  ,下面是放在一个platform.c中的代码:
void OUT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OUTGPIO_CLK_INIT(OUT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OUT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OUT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_Config(uint16_t Channel2Pulse)//, uint16_t Channel3Pulse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4 clock enable */
        TIME4_CLK_INIT(TIME4_CLK, ENABL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9;  //1K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2Ô¤·ÖÆμéèÖÃ:1MHZ,APB1·ÖÆμÏμêy2£¬êäèëμ½TIM3ê±ÖóÎa36MHzx2 = 72MHz
        TIM_PrescalerConfig(TIM4,50,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 Channel 2 and 3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hannel2Puls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2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hannel3Pulse;
//        TIM_OC3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ê1ÄüTIM2¶¨ê±¼ÆêyÆ÷
        TIM_Cmd(TIM4, ENABLE);
        //ê1ÄüTIM2 PWMêä3öÄ£ê½
        TIM_CtrlPWMOutputs(TIM4, ENABLE);
        printf("maoxian\n");
}

网友:
我觉的问题最大的可能性,是定时器相对应的输出管脚改变了。你应该查查数据手册的管脚映射。然后对照程序检查一下,看是不是代码里边和实际的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