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低功耗延时

楼主:
       延时是很多时候无法回避的,在对功耗要求严苛的应用情景下非用延时不可时,降低延时所MCU自身所使用的功耗也是很有必要的。得力于430在进入低功耗模式时重新唤醒的时间小于1us,所以可以使用硬件延时的方法节省MCU使用软件延时所浪费的运行功耗。
void TA1_sleep(unsigned int time)
{
    TIMER_A_startUpMode(__MSP430_BASEADDRESS_T1A3__, TIMER_A_CLOCKSOURCE_ACLK, TIMER_A_CLOCKSOURCE_DIVIDER_8,
                      time, TIMER_A_TAIE_INTERRUPT_DISABLE, TIMER_A_CCIE_CCR0_INTERRUPT_ENABLE,
                      TIMER_A_SKIP_CLEAR);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__no_operation();
}

上面这段程序使用的是430的外设库函数写的,使用TIMER_A的增计数模式,选择时钟源为ACLK,将ACLK 8分频作为TIMER_A的是时钟,所以TIMER_A每计数一次的时间为1/(ACLK/8)。函数的输入参数time作为重载的定时器的计数值(也就是CCR0的值),开启CCR0的计数溢出中断。配置好这些后进入低功耗模式LPM3中,让MCU休眠。430MCU的进入低功耗模式后外设也是可以继续工作的,在进入LMP3模式下关闭的是SMCLK和ACLK的时钟,ACLK是继续工作的,所以定时器仍旧可以在这个模式下计数。
#if defined (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 (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1_ISR(void)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TA1_IS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TIMER1_A0_VECTOR)));
void TA1_ISR(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
    TIMER_A_disableCaptureCompareInterrupt(__MSP430_BASEADDRESS_T1A3__, TIMER_A_CAPTURECOMPARE_REGISTER_0);
    TIMER_A_stop(__MSP430_BASEADDRESS_T1A3__);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

调用TA1_sleep函数后,当定时器寄满的次数达到了time后触发中断,执行上面这段程序。这段程序的功能为,首先关闭TMER_A的中断、清理定时器的寄存器,停止TIMER_A计数,然后退出低功耗模式LPM3,延时结束,重新回到原来的程序中执行。
      上面这种延时方式是的在延时的时候MCU是休眠的,大大降低了MCU的功耗。但是这种延时的方式也有局限,这将降低MCU的实时性,比如有外设使用了SMCKL或者MCLK的话,使用这个也是将会关闭那个外设的功能。

网友A:
非阻塞式的延时还是比较值得推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阻塞式的延时还是比较值得推荐的

实际测试了一下,这个延时函数也很准

网友:
得力于430在进入低功耗模式时重新唤醒的时间小于1us,所以可以使用硬件延时的方法节省MCU使用软件延时所浪费的运行功耗。
这个对低功耗真的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