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压、电流信号采样原理图

楼主:
交流电压、电流信号采样原理图

网友:
不都是用互感器搞的吗  后面加adc 这种方法最简单了

网友:
要用到电流互感器的

网友:
电压直接采,或者加分压,电流串个电阻采电压嘛。
不过你说的好像是工频的交流量采集吧。具体方案具体分析,大概就是加个互感器就行了。

网友:
ZHG  GE  BU  CUO  GUO  LAI  KAN KAN

网友:
没看到图

网友:
过来看看怎么样

网友:
想具体看看怎么实现的额

网友:
我也知道,但是什么看不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