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slotg(04):FRAM 掉电数据记忆

楼主:
这一篇是 MSP430FR5969 LaunchPad 的基础练习篇,在 CCS6下使用 DriverLib 库的方式编程。

我们所设计的板子在很多应用场合是需要做掉电记忆的,比如说机器设备可能需要记忆相关的设定与使用数据,而这些数据不能随机器的掉电而消失,在过去的作法是在掉电之前将数据写入 FLASH 存储器或是 EEPROM 存储器,或是在硬件设计上使用电池给 RAM 供电使其在板子掉电之后还能够保存数据。但是这些作法都有其缺点,FLASH 跟 EEPROM 存储器的写入速度太慢,又有写入/擦除寿命的问题,而供电给 RAM 的电池除了占用板上空间外电池也是有使用寿命的问题。

MSP430 的 FR 系列是 FRAM (铁电)工艺,该工艺的特色是可以如 RAM 存储器一般快速的读写外,掉电之后也可以保留数据,而写入的次数限制又近乎无限,几乎可以完全忽略写入的寿命问题,是一个很理想的掉电数据记忆装置。

在本次实验当中我们实现了一个功能,使用 MSP430FR5969 LaunchPad 上的2颗 LED 显示4种状态:

状态 0:LED1 OFF,LED2 OFF
状态 1:LED1 ON ,LED2 OFF
状态 2:LED1 OFF,LED2 ON
状态 3:LED1 ON ,LED2 ON

当压下 LaunchPad 上的 S1 键之后状态会依顺序改变。

我们宣告了一个全局变量 LedStatus 用来存放 LED 目前的状态:

当程序执行之后,压下 S1 键 LED 确实依照我们设定的顺序做改变,但是当 LaunchPad 掉电再上电后 LED 却无法保持在掉电前的状态!

在 Debug 模式下我们看看 LedStatus 的存放地址:

LedStatus 是存放在地址 0x001C00,看看 MSP430FR5969 规格书内的存储空间分配:

这一个地址是位于 RAM 的空间,编译器将程序内的变量安排在 RAM 的空间里面,所以当掉电之后数据当然没有办法保留!那我们该怎么将变量放在 FRAM 的空间里面呢?

这个问题在 TI wiki 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Creating MSP430 FRAM Variables Using CCS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Variables_Using_CCS

打开 lnk_msp430fr5969.cmd 修改相关的设定,我们调整 FRAM 原本的空间范围,新增了一个 FRAM_VARS 空间:

程序中全局变量 LedStatus 的宣告改成:

在 Debug 模式下再看看 LedStatus 的存放地址:

地址已经移到了 0x004400 ,这个是在我们新宣告的 FRAM_VARS 空间范围里面。

再次执行程序,掉电再上电,LED 保持在掉电前的状态。

掉电前状态

掉电

再上电

程序码:
#include "driverlib.h"

#pragma SET_DATA_SECTION(".fram_vars")
uint8_t LedStatus;
#pragma SET_DATA_SECTION()

// Display LED status
void ds_led(void)
{
    switch(LedStatus){
    case 1:
        GPIO_setOutputHighOnPin(GPIO_PORT_P4,GPIO_PIN6);    // LED1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1,GPIO_PIN0);     // LED2
        break;
    case 2: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4,GPIO_PIN6);
        GPIO_setOutputHighOnPin(GPIO_PORT_P1,GPIO_PIN0);
        break;
    case 3:
        GPIO_setOutputHighOnPin(GPIO_PORT_P4,GPIO_PIN6);
        GPIO_setOutputHighOnPin(GPIO_PORT_P1,GPIO_PIN0);
        break;
    default: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4,GPIO_PIN6);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1,GPIO_PIN0);
        break;
    }
}

void main(void)
{
    //Stop WDT
    WDT_A_hold(WDT_A_BASE);

    // Set OUTPUT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4,GPIO_PIN6);    // LED1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1,GPIO_PIN0);    // LED2

    // Set INPUT
    GPIO_setAsInputPinWithPullUpResistor(GPIO_PORT_P4,GPIO_PIN5);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4,GPIO_PIN6);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1,GPIO_PIN0);

    /*
     * Disable the GPIO power-on default high-impedance mode to activate
     * previously configured port settings
     */
    PMM_unlockLPM5();

    ds_led();           // Display LED status

    while(1) {

        if(GPIO_INPUT_PIN_LOW==GPIO_getInputPinValue(GPIO_PORT_P4,GPIO_PIN5)) {
            LedStatus++;
            LedStatus &= 0x03;
            ds_led();           // Display LED status

            do{
                __delay_cycles(10000);
            }
            while(GPIO_INPUT_PIN_LOW==GPIO_getInputPinValue(GPIO_PORT_P4,GPIO_PIN5));
        }

    }
}

工程文件:

【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slotg(01):Energia下的风火轮LED跑马灯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0543-1-1.html

【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slotg(02):CCS6下的风火轮LED跑马灯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1185-1-1.html

【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slotg(03):串口功能 - LED显示控制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1534-1-1.html

网友A:
很不错买沙发学习了,呵呵
期待楼主继续分享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买沙发学习了,呵呵
期待楼主继续分享

感谢支持,继续努力中

网友:
fram配置方法有些麻烦,如果有更简洁的方法就更好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帖,需要收藏。

感谢支持

网友C:
LedStatus++;怎么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Status++;怎么解释?

当压下板上的 S1 键时,LedStatus 加1指向下一个状态,而底下一句的目的是限制 LedStatus 范围在 0-3 之间。

网友:
MSP430 的 FR 系列是 FRAM (铁电)工艺,该工艺的特色是可以如 RAM 存储器一般快速的读写外,掉电之后也可以保留数据,而写入的次数限制又近乎无限,几乎可以完全忽略写入的寿命问题,是一个很理想的掉电数据记忆装置。说的很好 啊   应用也很广泛了啊

网友:
一个经典老帖子,最近发现一个问题,上述试验 烧写程序到CPU 后,确实已经变量是可以掉电保存的
但是,如果是在仿真环境下,连接上JTAG后,读取这个变量值,居然发现是0xFF,这是为什么,这个变量不能进行JTAG下仿真查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