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某公司网站有这方面 破解芯片,看看电路参考一下

iPhone5数据线破解芯片ic是一款IPHONE5智能数据线破解IC。可完美支持充电及数据传输。并能支持Iphone5 ISO6.0以上版本。支持Nan07 Ipad MINI Lighting USB 数据线。

支持充电及数据传输
并能支持Iphone5 ISO6.0以上版本
支持Nan07、Ipad MINI、Lighting USB 数据线

iPhone5数据线破解ic 典型电路

网友:
iPhone5 数据线接口图示

网友A:
应该是加密用的吧,非官方的数据线给iPhone充电,偶尔会显示“此电缆未经过认证”,如果线是假的或破解的,就会显示“此电缆未经过认证”,如果显示“可能不支持此配件”,那是充电电压不稳的问题,一般与充电器有关

网友:
简单说就是“设备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加密用的吧,非官方的数据线给iPhone充电,偶尔会显示“此电缆未经过认证”,如果线是假的或破解的, ...
原来如此啊  没拆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