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S烧毁的原因

楼主:
这个推挽电路的MOS老是烧毁,左右两边连接的都是arm的io;
我在驱动和mos之间加了12V的上拉和下拉电阻,还是要烧;
求高手指条明路啊

网友A:
把你使用的驱动芯片和MOS管特性贴出来,否则难以分析。
X1PMOS1和X1NMOS1两信号是否完全互补并有死区?
X1PMOS2和X1NMOS2两信号是否完全互补并有死区?

网友B:
管子烧毁最大的原因都是电流过大,如果负载本身没有短路或者过载的问题的话一般都是因为没有死区或者死区时间过短造成的瞬间短路造成的

网友C:
沙发说的有道理,IRF7389是对管,上下管如果同时导通承受不起了么,是否因为这个呢

网友D:
4个续流二极管是肖特基管,咋画成齐纳稳压管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使用的驱动芯片和MOS管特性贴出来,否则难以分析。
X1PMOS1和X1NMOS1两信号是否完全互补并有死区?
X ...

驱动芯片的什么特性呢?
那个mos集成了两个上边是nmos,下边是pmos。
据说这个电路叫推挽。
不灌程序时候上电不一会就烧,灌了程序就会好点,但是偶尔也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沙发说的有道理,IRF7389是对管,上下管如果同时导通承受不起了么,是否因为这个呢

我们分析也是这个原因烧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哪里少加了东西导致的?程序运行时候应该不会两个同时导通,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管子烧毁最大的原因都是电流过大,如果负载本身没有短路或者过载的问题的话一般都是因为没有死区或者死区时 ...

死区是指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4个续流二极管是肖特基管,咋画成齐纳稳压管似的?

呵呵,对不住了猫神,求指点一二啊,看见你来我就放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使用的驱动芯片和MOS管特性贴出来,否则难以分析。
X1PMOS1和X1NMOS1两信号是否完全互补并有死区?
X ...

7389特性

网友A:
那个mos集成了两个上边是nmos,下边是pmos。
据说这个电路叫推挽。
——————————————————————
N沟和P沟两支管子,共用漏极,不可能“上边是NMOS,下边是PMOS。”
猜测你的上管和下管“共同导通”而烧毁。

网友:
电路没有什么明显问题,可以正常工作。

还中找找软件原因吧

网友:
防止同时导通,可以硬件实现,也可以软件实现,也可以两者同时使用。

网友F:
楼主好好查查驱动的时序,包括上电暂态时的情况,必然存在同时导通。

网友:
用示波器捕捉4个IO的信号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灌程序时候上电不一会就烧,灌了程序就会好点,但是偶尔也烧。

1、无程序驱动时各FET的栅极都处于悬浮状态,上下同时ON的可能性很大,故容易烧。
 → FET的G-S间应并上电阻。
2、有程序时,若切换方向的前后两状态间不插入一段死区(即各FET都OFF)也可能烧。
 → 程序上可考虑留出数μs的间隙。
3、如果1,2都解决了还烧,就要看看负载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个mos集成了两个上边是nmos,下边是pmos。
据说这个电路叫推挽。
————————————————— ...

是的,那个器件的图12楼帮我贴上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的,那个器件的图12楼帮我贴上来了

首帖中说,你在MOS管与驱动之间加了12V的上下拉电阻。
没有图,看不出上下拉电阻加在何处。如果每支MOS管都加了上下拉电阻,那么静态(没有输入信号)时,P沟MOS管GS之间电压为负6V,N沟MOS管GS之间电压为正6V,这样的GS电压足以使两支MOS管均充份导通,两支MOS管必烧无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死区是指什么呢?

正常使用时上下两个桥臂是交替导通的,做程序你肯定也是先把其中一个关了再去打开另外的一个,这样理论上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MOS关需要一个关断的时间,也就是你IO口把管子关了,到时间电流彻底为0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这个时间内另外的一个桥臂已经导通的话上下两个桥臂就会出现一段时间的短路情况,这样烧管子的情况出现的就会比较多。死区就是在一个桥臂关断之后,另外的一个桥臂打开之前加入的一个延时,以确保第一个桥臂已经彻底关断。一般几个us即可。现在的单片机如果用互补的PWM输出的话都有专门的寄存器用来设置死区时间的,如果没有的话就得自己加上。
再一个你说的不写程序容易烧应该就是仙猫说的那种情况了,上电的时候CPU管脚不确定,同时为ON的可能性大,从而导致的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好查查驱动的时序,包括上电暂态时的情况,必然存在同时导通。

ok软件是另外同事做的,我们正在研究,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首帖中说,你在MOS管与驱动之间加了12V的上下拉电阻。
没有图,看不出上下拉电阻加在何处。如果每支MOS ...

这个是我加的位置,目的是让它不导通,现在看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无程序驱动时各FET的栅极都处于悬浮状态,上下同时ON的可能性很大,故容易烧。
 → FET的G-S间应并 ...

我试一下,感觉方法1真的很神。太犀利了。
我们软件的同事也在试方法2,希望今天有所突破。
多谢猫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无程序驱动时各FET的栅极都处于悬浮状态,上下同时ON的可能性很大,故容易烧。
 → FET的G-S间应并 ...

好像我现在的上下拉和您1中所说的方法是一个道理,现在还是烧,会不会我的电阻值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使用时上下两个桥臂是交替导通的,做程序你肯定也是先把其中一个关了再去打开另外的一个,这样理论上 ...

多谢版主耐心解答,软件正在修正,硬件的话其实我加了电阻好像不是很好使,我再试试减小阻值吧。感觉是阻值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我加的位置,目的是让它不导通,现在看来不行。
电阻要加在TC4426前面才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要加在TC4426前面才有用。

嗯是的,我刚试了加在前边是ok的,哈哈。
我们之前想的是12V上电快,3,3V是12V转换过来的,上电比较慢,所以在上电瞬间ARM的IO状态还是不稳定导致烧了。
不管怎样我现在在4426前边和后边都加上电阻了,简直无情!!

猫神,多次被你无私帮助,我该怎么感谢你呢?不如你把地址告诉我,给你老寄点圣诞礼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猫神,多次被你无私帮助,我该怎么感谢你呢?俺不敢贪功哦,其他人说得也都对,只是一开始你没把最重要的信息写出来,6楼的描述才是关键点。不灌程序时候上电不一会就烧,灌了程序就会好点,但是偶尔也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俺不敢贪功哦,其他人说得也都对,只是一开始你没把最重要的信息写出来,6楼的描述才是关键点。

嗯,每个热心网友都该感谢的!THankS  All!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嗯,每个热心网友都该感谢的!THankS  All!

能把你解决的原理图发出来看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把你解决的原理图发出来看一下吗?

很久以前的事了,不知道图在哪了?你仔细看看帖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把你解决的原理图发出来看一下吗?

不知道原理图哪里去了。我记得是很多地方都做了上拉或者下拉解决的。

网友H:
淡定,淡定,淡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淡定,淡定,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