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owerjack的问题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度娘里找不到powerjack的信息,中文名字是叫电源插口吗?我想问一下,它的三个管脚都应该接什么?
为什么电路图里会这么画?都接地了,还怎么给电源?(= =b)

网友:
注意看 第二个那里没有节点 第二个点接5V 第一个和第三个点接GND

网友:
楼上的眼光是雪亮的

网友:
二楼正解,二脚并没有接地嘛,一三脚上有黑点短接的,二脚上没有

网友A:
呵呵 主要还是要看PCB的封装  1、2、3管脚怎么分布的
我第一次画图的时候就吃过亏,电源短路,就是座子封装错了
完全照葫芦画瓢是不行的

网友:
注意看 第二个那里没有节点 第二个点接5V 第一个和第三个点接GND
应该是这样的啊  楼主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主要还是要看PCB的封装  1、2、3管脚怎么分布的
我第一次画图的时候就吃过亏,电源短路,就是座子封 ...

俺第一次也差点,好在俺总是不放心,实测了之后确定了,不然也肯定是短路。

网友:
头尾接地,中间接的是5V_EXT网络

网友: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