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如何确定应用的是外部时钟还是内部时钟

楼主:
avr单片机如何确定应用的是外部时钟还是内部时钟

网友:
看熔丝位!  用编程器吧把熔丝位读出来。

网友:
好像可以通过boot.h中的boot_lock_fuse_bits_get去读取。

网友:
这个数据手册里应该有相关的说明吧,找找对应的寄存器,看看配置~~~~~~~~

网友:
Set FUSE, CKSEL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