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例程代码里面,隐含锁存器是指编写的代码有问题 ...

楼主(2014-11-25):
verilog 例程代码里面,隐含锁存器是指编写的代码有问题,产生了锁存器吗?
如下的例程
【例 5.14】隐含锁存器举例
module buried_ff(c,b,a);
output c;
input b,a;
reg c;
always @(a or b)
begin
if((b==1)&&(a==1)) c=a&b;
end
endmodule
EE_FPGA

网友A:
verilog写代码时用if语句时要注意,比如if (a=1) c=2这个语句就包含了一个隐藏的锁存器,当a=1时C=2,当A不等于1时A就保持现有的值
正确的写法是 if(a=1) c=2 else c=0
if时不要忘了else
switch时不要忘了default语句,
总之写判断时任何情况都要包含进去,
这是我的一点理解,

网友A:
当然某些情况需要保持,这时就可以用隐含锁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