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ucleo深度评测】修改mbed库。。。

楼主:
      手上是块Nucle-L053的板子,手头还有块STM32F103ZET6的板子,但mbed没有适用STM32F103ZET6的库,只有STM32F103RBT6的库,所以打算在STM32F103R8T6的mbed库的基础之上修改,使之能够比较良好的在STM32F103ZET6上使用。
     这次修改主要添加了一些功能,还加入CoOS操作系统(http://www.coocox.org),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修改-------------
//使用在STM32F103系列的片子上
//加入了CoOS(详情见http://www.coocox.org
//增加的GPIOD,GPIOE,GPIOF,GPIOG的使用
//增加了UART4和UART5,USART2可以重映射PD_5和PD_6
//增加了DAC,即PA_4和PA_5为DAC的两个输出通道(STM32F103RBT6的mbed库没有DAC这个功能)
//增加了SPI3。
//增加了PWM4(对应引脚是PB6,PB7,PB8,PB9),为了不影响wait等函数的使用,把us_ticker.c中的TIM4改为TIM5。
//改为用12位表示ADC值(ADC是12位的),注释了anlogin_api中的 value = ((value << 4) & (uint16_t)0xFFF0) | ((value >> 8) & (uint16_t)0x000F);
//------------------------------------
在这里贴上main.c里的内容:

#include "mbed.h"
#include "CoOS.h"

//--------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修改-------------
//使用在STM32F103系列的片子上
//加入了CoOS(详情见http://www.coocox.org
//增加的GPIOD,GPIOE,GPIOF,GPIOG的使用
//增加了UART4和UART5,USART2可以重映射PD_5和PD_6
//增加了DAC,即PA_4和PA_5为DAC的两个输出通道
//增加了SPI3。
//增加了PWM4,为了不影响wait等函数的使用,把us_ticker.c中的TIM4改为TIM5。
//改为用12位表示ADC值(ADC是12位的),注释了anlogin_api中的 value = ((value << 4) & (uint16_t)0xFFF0) | ((value >> 8) & (uint16_t)0x000F);
//------------------------------------

//------------------------------------
// Hyperterminal configuration
// 9600 bauds, 8-bit data, no parity
//------------------------------------

OS_STK task1_stk[256];
OS_STK task2_stk[256];
OS_STK task3_stk[256];

//Serial pc(PC_10, PC_11);//UART4
//Serial pc(PC_12, PD_2);//UART5
Serial pc(PD_5, PD_6);//USART2

DigitalOut myled1(PD_13);

DigitalOut myled2(PG_14);

AnalogOut myDAC1(PA_4);
AnalogOut myDAC2(PA_5);

//改为用12位表示ADC(ADC是12位的),注释了anlogin_api中的 value = ((value << 4) & (uint16_t)0xFFF0) | ((value >> 8) & (uint16_t)0x000F);
AnalogIn myADC1(PA_0);
AnalogIn myADC2(PA_2);

OS_FlagID Flag;

PwmOut PWM1(PA_8);

PwmOut PWM2(PA_1);

PwmOut PWM3(PA_6);

PwmOut PWM4(PB_6);

void task3(void* Pdata)
{
         myDAC1.write_u16(4096);  //12位DAC
         myDAC2.write_u16(2048);
   while(1)
         {
                 //用ADC来读取DAC的值并串口显示
                  pc.printf("DAC1 = %d,DAC2 = %d.\n", myADC1.read_u16(),myADC2.read_u16());
                  CoTickDelay(100);
           }
}

void task2(void* Pdata)
{
// int i = 1;
   while(1)
         {
                 CoWaitForSingleFlag (Flag,0);
                 myled2 = !myled2;
                 CoTickDelay(100);
      // pc.printf("This program runs since %d seconds.\n", i++);
           }
}

void task1(void* Pdata)
{
   Flag =  CoCreateFlag(1,0);
         PWM1.period_ms(1);
         PWM1.pulsewidth_us(500);
         PWM2.period_ms(1);
         PWM2.pulsewidth_us(500);
         PWM3.period_ms(1);
         PWM3.pulsewidth_us(500);
         PWM4.period_ms(1);
         PWM4.pulsewidth_us(500);
   while(1)
         {
           CoTickDelay(100);
                 myled1 = !myled1;
                 CoSetFlag(Flag);
           }
}

int main() {
        CoInitOS();

        CoCreateTask(task1,0,10,&task1_stk[255],256);
        CoCreateTask(task2,0,10,&task2_stk[255],256);
        CoCreateTask(task3,0,10,&task3_stk[255],256);

  CoStartOS();
}
创建了3个任务,任务1里面创建了4个周期为1ms,占空比为50%d的PWM信号,任务1每过1s(CoOS系统时钟为100HZ),myled1 进行一次电平翻转。任务2接收到任务1的时间标志(CoSetFlag(Flag);)后进行一次电平翻转,并且还延时1s。任务3是用ADC检测DAC电压并发送到串口2,串口2使用的是重映射的引脚。。。Nucle-L053的库是有的DAC操作的,Nucle-F103RB的库没有关于DAC的,于是就试着加了DAC。。。在这里贴上工程,如果有什么错误的地方,指出请教。。。

网友:
Mbed里面有一个MbedOS,不知道试过没有?

网友:
挺好的,我最近也开始用这个,也是需要使用STM32  HD系列的,还打算自己移植的,结果楼主意见弄好了。所以,东西直接收下了,谢谢楼主分享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