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CL

楼主:
如图,是模电书中经典的OCL电路
请问R1,R3的阻值有什么要求?
加R2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刚刚在21ic看到过此问题。
在此补充一点点:
三极管的输入特性曲线与二极管的电压-电流曲线并不完全重合,而是稍微偏右一点点,意思是在同一电压下,三极管输入电流(基极电流)要比二极管电流小,或者说要通过同样电流三极管发射结要求稍大一些的电压。为使三极管具有一定静态电流以工作于甲乙类,两基极之间靠两支二极管压降不够用。为补足两基极之间电压,就要靠R2上的压降。所以调整R2电阻值,可以调整三极管静态电流。

网友:
输出端(E点)电位上升,并不能上升到电源电压,因为R1上总需要一定电压才能够流过足够电流供T1基极。显然这个电压越小越好,越能够使E点电位接近电源,使电源电压得到充份利用,输出较大功率。所以R1应尽可能小一些。R3应该与R1数值相同。
但R1太小,静态时R1R2R3和两支二极管耗电越多,而且通过二极管的电流太大时二极管会损坏,所以R1R3不能太小。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好吧,21IC也是我发的,感谢maychang
引用 网友A:
刚刚在21ic看到过此问题。
在此补充一点点:
三极管的输入特性曲线与二极管的电压-电流曲线并不完全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