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主机接收--从机发送问题,谢过大神啦,解决送话费

楼主:
我用STM32F103的I2C1作为主接收器,I2C2作为从发送器,程序如下,程序总是会卡在判断ADDR位那里,就是红色部分,小弟菜鸟,不知道对I2C的理解哪里不对,就是无法运行,很捉急,谢谢大神帮忙了

#include
#include
u8 Getbyte=0;
u8 i=0;
u8 flag1=0,flag2=0,sendflag=0;
/*****************************************************
函数: void Delay(vu32 nCount)
参数: vu32 nCount 延时时间
描述: 延时指定时间
返回: 无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USART1配置函数************************/
void USART1_Config(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串口的波特率,例如115200 最高达4.5Mbits/s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字长度(8位或9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可配置的停止位-支持1或2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双工模式,使能发送和接收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调用STM32的USART初始化底层函数
USART_Cmd(USART1,ENABLE);
}

void I2C_Config(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 I2C configuration */
        I2C_De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A1;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400000;
  I2C_Cmd(I2C1, ENABLE);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I2C_DeInit(I2C2);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A2;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400000;
  I2C_Init(I2C2, &I2C_InitStructure);
        I2C_Cmd(I2C2, ENABLE);
        /*允许1字节1应答模式*/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2, ENABLE);

}

/********************GPIO配置函数************************/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定义 GPIO_InitTypeDef类型结构体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10|GPIO_Pin_11; //PB.6,PB.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复用开漏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时钟配置函数************************/
void RCC_Config(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RCC_APB1Periph_I2C2, ENABLE);  //使能usart1时钟
}
/********************printf函数支持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return ch;
}
int fgetc(FILE *fp)
{
        int ch = 0;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
    }

    ch = (int)USART1->DR & 0xFF;

    putchar(ch); //回显
        return ch;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
                GPIO_Config();
                USART1_Config();
                I2C_Config();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BUSY));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在BUSY=0时发送起发送起始条件,进入主模式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发生以后读SR1并写DR,((uint32_t)0x00030001)  /* BUSY总线忙, MSL主模式 and SB起始条件已发送 flag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0xA2, I2C_Direction_Receiver);//发送地址,最后一位为1写,最后一位为0读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2, I2C_FLAG_ADDR) == RESET);

                I2C_SendData(I2C2, 0xff);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I2C_FLAG_RXNE) == RESET);
                Getbyte=I2C_ReceiveData(I2C1);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2, DISABLE);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printf("\r\n%d\r\n",Getbyte);

                while(1);

        }
解决了送你十块钱话费,谢了,坐等

网友A:
STM32的硬件I2C有问题,一般用模拟的比较好,当然也有网友搞定的,你自己在网络上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的硬件I2C有问题,一般用模拟的比较好,当然也有网友搞定的,你自己在网络上找找。。。。。。。

恩,看着参考手册编的程序,不知道是哪一点理解错了,这种例子网上没有的

网友B:
STM的硬件IIC的确很坑
要调试的话,还得上示波器慢慢看波形
软件模拟一下吧
上个文件吧

网友C:
给一个参考,上 ST 官网下载 UM1029 手册,里边有两个开发板用 I2C 通讯的例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的硬件IIC的确很坑
要调试的话,还得上示波器慢慢看波形
软件模拟一下吧

上个文件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一个参考,上 ST 官网下载 UM1029 手册,里边有两个开发板用 I2C 通讯的例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文档中没有程序呀,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文档中没有程序呀,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

搜索的第一条就是,应该是很有参考意义的,毕竟是官方的。
http://www.st.com/web/en/catalog ... _searchtype=keywor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搜索的第一条就是,应该是很有参考意义的,毕竟是官方的。
http://www.st.com/web/en/catalog/tools/FM1 ...
找到大神所说的程序,但是看起来很长,还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