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MS320F28335 实现float型转同样数值的字符串型

楼主:
我想基于TMS320F28335 实现float型转同样数值的字符串型,例如0.354转化为“0.354”,上网查阅资料,多数推荐使用函数sprintf,但是我在程序里使用sprintf函数,程序运行完sprintf后就貌似跑飞了,后边的程序都不执行了,具体操作如下:

main.c里添加

main函数里添加
char buf[100];
sprintf(buf,"%.3f",(double)0.032);

请各位有经验的朋友帮忙看下,问题出在哪了呢? 或者有没有其它方法能 实现float型转同样数值的字符串型。非常感谢了!!

网友A:
你先试试转换其它类型数据,比如整数,看看会不会有同样问题。

网友B:
这应该是sprintf函数的重定向问题没有解决好。

单片机上实现sprintf不能只简单地包含stdio.h就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sprintf函数的重定向问题没有解决好。

单片机上实现sprintf不能只简单地包含stdio.h就完事。

感谢你的回复啊,给了我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试试转换其它类型数据,比如整数,看看会不会有同样问题。

其它类型也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你的回复啊,给了我方向。

看到您的回复,sprintf()函数要重定向到串口,小白请教,能否说下具体实现步骤呢?或者推荐几个解决此类问题的帖子

网友:
请问你最后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
28335属于C2000系列,其char型数据空间也是16bits,而一般字符型是8bits,可能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