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82问题

楼主(2014-11-26):
AD7682问题
请问一下我用的STM32,3.3V供电,AD7682的供电是5V。那VIO这个脚是接5V还是3.3V呢?

网友A:
AD7682的VDD不是2.7-5V么,你搞成3.3的不正好么,一般SPI都能容忍5V的输入,我用的LPC的片子是可以的,STM32我不太清楚,你看手册吧,一般不会有啥问题的,

楼主:
我接5V和3.3V都试过了,貌似都没有问题。。。谢谢!!!手册上说这个脚最大能接VDD+0.3V。所以我就接5V了、、、、

网友B(2016-08-11):
问一下繁忙指示器的问题。为什么在无繁忙指示器时转换结果在前15个SCK下降沿输出?这个ADC不是16位的嘛????郁闷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