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3358的SYSBOOT设置问题

楼主:
应用AM3358主要实现网口的通信功能,因此在硬件电路中只设计应用了AM3358的EMAC模块,外围设计DP83865(PHY芯片)以及DDR2,其余模块均未设计使用,在SYSBOOT的配置上有如下问题:

1、我这种应用情况下,设计由MEMORY BOOTING还是peripheral booting比较好,二者有什么区别?如果我在硬件设计中没有设计NAND flash或NOR flash或SRAM,可不可以?

2、BOOT sequence是什么意思?比如设计SYSBOOT[4:0]为00110b,资料中boot sequence的顺序为EMAC1、SPI0、NAND、NANDI2C,这种情况是不是由EMAC启动,依次启动另外三个模块,其它的模块就不启动么?

3、SYSBOOT的配置一定要硬件上配置么?我看用户手册中SYSBOOT[15:0]相对应CONTROL STATUS的某些位,是不是在软件上配置这些位也可以?

以前没有用过ARM,这部分手册也没看懂,希望各位专家能够尽快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以前学习过这个系列的芯片,现在时间长了有点忘了,我就把理解的说一下。可能不对,仅供参考。
第一个问题,关于 Memory boot 还是 peripheral boot 的问题。这里的问题,首先搞清楚区别两者区别,memory boot 应该是指可以独立启动的媒介,包括 NAND NOR SDCard MMC 等方式从存储媒介启动。而 Peripheral boot 则是通过通信接口来启动,比如 Ethernet ,UART,SPI,IIC等接口启动。所以首先从 Memory 启动这是常规的做法,大家都没有疑问。而从 Peripheral boot 启动则需要注意,在上电后,要考虑通过何种方式将系统或者程序传到 DDR 中。AM335x 通过串口或网口应该是可以的,但具体需要参考手册以及 AM335x 的启动机制。第二个问题,Boot sequence,启动顺序,支持多个媒介启动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顺序,排在前面的先启动,前面失败了,就从下一个开始。比如,电脑里一个 HDD 装 Windows,一个 SSD 装 Ubuntu.这两个也是有个顺序的。
第三个问题,SYSBOOT 的配置,这个不太记得了。理论上来讲这个应该是一个固化在芯片里边的固件,应该是修改不了的,它可能是在 Uboot 之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