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P1114中断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小弟在做一个项目中发现一个下降沿多次触发中断,我怀疑是由于纹波抖动引起的,有人知道LPC1114的边沿触发的压差?

网友A:
LPC1114 IO口可以配置为滞后输入,这样就不会在某个电平一直触发中断了
另外你的IO中断确定是边沿么?会不会设置为电平触发了?

网友:
我用的是定时器中的捕捉中断,LPC_TMR32B0->CCR     = 0x06;                                        /* 设置CAP0.0下降沿捕获中断     */发现一个微小的纹波也能触发,大约是150mV左右。
引用 网友A:
LPC1114 IO口可以配置为滞后输入,这样就不会在某个电平一直触发中断了
另外你的IO中断确定是边沿么?会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