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XP中元器件模型建立探讨

楼主:
     在Protel DXP 中,元器件模型一般有四种:Footprint  ; Simulation;PCB 3D ;Signal Integrity我想知道后三种模型怎么做?越详细具可操作性越好。
可能有些模型在软件装的库中已有,但总有些不能满足所需情况,除了原元器件厂商提供<我也想知道这办法如何找到,知道的可提供>,那么如  Simulation 的SPICE模型文件(.ckt   .mdl)最最原始的是怎么做出来的?假如有某IC Datasheet,对后三种模型的建立是否都有些帮助?还有PCB 3D 模型;信号完整性模型......,有这方面经验的可在此谈谈,多谢指教啦!!!

网友A:
想让楼下的写论文讨论么,不如自己提一个具体问题,大家好回答啊

网友B:
因是一类问题就一块提出来了。关于元器件信号完整性模型IBIS已有个大致了解,大部分IBIS Model (含IC)由原厂商提供,但型号有些好像对不上,也有不能总是找的的情况。。。关于原理图仿真simulation的SPICE模型,如帖子所问,大家可在此提供帮助,先拜谢。
引用 网友A:
想让楼下的写论文讨论么,不如自己提一个具体问题,大家好回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是一类问题就一块提出来了。关于元器件信号完整性模型IBIS已有个大致了解,大部分IBIS Model (含IC)由原 ...

TI和ADI等等这些公司的一般在官网上都给出Spice仿真器件模型。
至于型号有些好像对不上?
这个可以多练习练习,先用TI和ADI的这些模型对应练习一下,,先说这种大厂的模型是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