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宽40MHz的做放大,滤波,求推荐芯及理由

楼主:
带宽40MHz的,做放大(放大至少1000倍),滤波(做高通,低通我用了无源滤波),求各路大神,学姐学长推荐几个芯片,还有理由。

我自己用OPA690,,847,,695.。发现不知道是自己的问题还是,就连最基本的滤波都打不到,还不说级数更高的。首先,我搭了一个4阶的高通,(带宽希望达到40Hz,),同样的电路,我分别用690,695.847,现象都是乱的,根本不能称之为现象,同样的电路,我换下之前的芯片,插上OP07,,电路效果非常好,10Hz的高通,10Hz是是650mvpp,(输入书1Vpp),11Hz,是805mvpp....哎,可以那么好的芯片,自己不会用,,还求各位学长学姐,传授一些方法,或者是有更好的芯片。。。

OPA690做放大,真实测试,其Av为10时,带宽还不到5MHz,所以一直在寻找,一个适合做高频放大,滤波(高通)的好芯片,性价比高的,因为我是学生。在此,先谢过各位。

网友:
我觉得你这些滤波和放大的概念都没有搞清楚,要是40MHz要单个芯片放大1000倍,并且要有源滤波,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
ti../lsds/ti_zh/amplifiers-linear/high-speed-amplifier-greater-than-equal-50MHz-products.page 到TI网站选几个吧; 放大1000倍,最好多级放大;

网友:
一级级分析原因吧; 放大的同时 可以做滤波的; 另外仿真和实际还是有不少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