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MSP430F2132 生成随机数

楼主:
我现在想用MSP430F2132 生成随机数,在网上发现TI的一个文档是想根据VLO和DCO产生的微小差异来通过Timer_A实现。
Timer_A设置成捕获模式,ACLK是触发,SMCLK是输入,可是我不知道捕获模式下怎么将内部时钟源作为输入

网友:
你这是要设计真随机数发生器吗?要是没什么特殊用途伪随机就够了,真随机一般都是硬件做的。提供一下思路:根据时钟抖动来产生随机数

网友:
ti有相关的技术文档,可以产生真随机数

Random Number Generation Using the MSP430.pdf

网友:
不断读定时器的值,然后求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