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用IAR环境,编写MSP430F6433单片机,遇到以下两个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楼主:
(1)从低功耗模式LPM3.5唤醒,按照手册写得应当有BOR事件,则系统复位,复位标志置位。但是我唤醒LPM3.5时,复位标志没有置位,所以也没有系统复位。
(2)系统复位中断向量0xFFFE。但是只要程序中写入以下代码,编译就会出错。按照论坛高手提示。菜单Project的Options的Linker选项中的Config中,选择Override default program,并在其子项中选择Defined bv applicat。OK后退出。编译通过。但是仿真,程序一直在该中断程序中运行,不进主程序,而且下载时候提示stack warning。。。。。。请各位高手解决,小弟不胜感激!!!
#pragma vector=RESE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System_reset_ISR()
{
  switch(SYSRSTIV)
  {
    case 0x08:

    break;
    case 0x0c:

    break;
  }
}

网友:
中断向量不是自己定义的,而是编译器来实现的,需要对C运行环境进行初始化,然后跳转到main函数。

网友:
#pragma vector=RESE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System_reset_ISR()
{
  switch(SYSRSTIV)
  {
    case 0x08:

    break;
    case 0x0c:

    break;
  }
}
RESET_VECTOR 用的就是c语言环境的宏定义,0xfffe,其他中断也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