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描述和数据流描述有什么区别?

楼主:
请教一下两个代码,功能相同,但是是行为描述和数据流描述,用的时候要分情况的吗?
【例 7.7】行为描述的 2 选 1MUX
module mux2_1b(out,a,b,sel);
output out;
input a,b,sel;
reg out;
always @(a or b or sel)
begin
      if(sel)    out = b;
        else     out = a;
end
endmodule

【例 7.8】数据流描述的 2 选 1MUX
module MUX2_1c(out,a,b,sel);
output out;
input a,b,sel;
assign out = sel ? b : a;
endmodule

网友:
两种功能等价的。 如果有逻辑综合器,可以看综合后的RTL图。

网友:
大侠出手,必须正解

网友:
你这个例子还不能充分体现出行为描述和数据流描述各自的特点。
建议用行为描述,可读性更强。
少数特殊情况会用到数据流描述。

网友A:
一个是组合逻辑,一个是行为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组合逻辑,一个是行为逻辑;
个人认为:组合逻辑不需要触发条件,也不需要寄存器,就像简单地导线,把两个变量连接起来,比较简洁,但是不能描述复杂变化过程。行为描述是需要触发的,体现的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可以描述复杂行为过程,像一些受时钟控制触发的电路,也可以保存变量值在寄存器里面。各有优点综合应用,才能让电路设计的给完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