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制作电焊机空载节电装置

楼主:
固态继电器 SSR(Solid-State Re-lay)是较新型的控制电器,这种继电器用几毫安的微小电流可以控制大功率负载的启动与关断,其输入信号(控制端)和输出信号(受控端)采用光电隔离电路,保证了输入与输出互不干扰。输出端采用无触点大功率输出电路,整个电路用环氧树脂浇铸密封为一体。
因此,固态继电器具有无火花、无噪音、无污染、不产生电磁干扰,比电磁继电器具有开关速度快、体积小、寿命长、耐震、防潮、防腐。由于它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和抗干扰能力,是实现工业自动化的优良器件。
一、工作原理
1 是用 E 系列固态继电器构成的电焊机空载节电电路。E 系列固态继电器是直流输入控制,交流过零导通/过零关断输出型单相固态继电器。合上开关 S,变压器 B1 将交流 220V 变压成交流 14V,经 QL 全波整流,电容器 C1C2 滤波,IC7812 稳压后,输出+12V 电源供给电焊机的控制电路。
工作时,手握焊把,同时压合微动开关 VK,固态继电器 SSR 的直流输入控制端获得直流控制电源而导通,使其交流输出受控端导通,使电焊机变压器 B2 通电工作开始焊接。当焊完一道焊缝需要调整时,或者焊完一根焊条,需要续接一根新焊条时,都需停机处理,操作焊机的工人手一放松,微动开关 VK 断开,固态继电器 SSR 失去直流控制电源而截止,电焊机断电,避免了空载时电焊继续供电,造成电能的浪费。
2 是用 AE 系列 SSR 构成的电焊机空载节电线路,合上开关 S,电源供电。工作时,手握焊把,同时压合微动开关 VK,固态继电器 SSR 的交流输入控制端导通,使其交流输出受控端导通,变压器 B 通电工作,开始焊接。当焊完一道焊缝需要调整时,或者要更换电焊条时,操作人员手一放松,微动开关 VK 断电,固态继电器 AE SSR 失去交流控制电源而截止,电焊机断电,同样避免了空载电流的浪费。
电子元器件选择
1 E 系列固态继电器 SSR 采用 E8042-32G,额定输入电压 5V32Vdc,额定输入控制电流 3mA13mADC;额定输出电压 420Vac,额定输出电流 80AAC
2 AE 系列固态继电器 SSR 采用 AE8042G 额定输入电压 50VAC220VAC,额定输入控制电流 1mA10mAAC;额定输出电压 420VAC,额定输出电流 80AAC。其余元件规格按常规方法选择。
图1
图2

网友:
因此,固态继电器具有无火花、无噪音、无污染、不产生电磁干扰,比电磁继电器具有开关速度快、体积小、寿命长、耐震、防潮、防腐。由于它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和抗干扰能力,是实现工业自动化的优良器件。
听起来很好啊 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