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CHIP Open1081】摄像头走起

楼主:
使用之前不得不对两点吐下小槽
1)所用的到底是什么MCU?
根据手册

只能判断是205R的,但到底是哪个?

真不知道,没办法只能在MDK中一个个的试吧
2)摄像头接口的标志不对应。

我犹豫了一下,通过手册确定才敢插。板子与模块间接口的标符不是完全对应的。D1对应D4之类的,不过关键的电源,地之类特殊的都是标的对的。怎么说呢,作为一款产品而言不是很舒服。呵呵,可能这有点挑剔了。
废话不多说。今天想跑下摄像头模块的例程。
mxchipWNet Demo@EMW316x_V1.12->Waveshare_Open1081_Examples->DCMI_OV2640
硬件连接如下:

首先上电,接jlink,烧入程序。
因为芯片型号不确定,暂且用205RB

不得不在吐槽下MDK5.1就是没有之前的版本好,flash的选择有的都没有

只好选择1M的了
结果……
………………
………………
结果,果断的报错

仔细看下设置时多选了个,删除,重新编译下载。

重新上电,插入串口处的usb线,显示未装驱动。由于第一次用,这是肯定吗。查找芯片PL2303TA驱动
安装成功,顺利识别

还有其他硬件要连接么?
结合手册
这段话和st的选型手册,可推断所用的MCU应该是205RG。
再次编译下载
由手册可知,硬件连接如图
不过程序中也有LCD部分程序,所以屏幕也可接上。
打开软件camera test ,如图。

这一步也会出现问题。没上电,单纯的打开这软件时,会弹出对话框,显示没串口。然后就没反应了,软件不会打开。
解决方案:不用管它,上电,接上串口线再打开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很奇怪,打开串口,还是这样的。

这很奇怪,照手册所说应该是自动显示摄像头所拍摄的画面,呃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再跑下mxchipWNet-Demo_V1.19->Open1081_Peripherals_Examples->DCMI_OV2640,
还是显示这个,已发送和已接收都始终为0.

解决方案:用的是1.12版本的程序,程序本身没问题。将BOOT 和wifi driver都烧入芯片,在烧入这个用户程序就可正常运行
如图:

就是像素不太高,所以画面有点模糊
整个画面有点卡,没想象中的流畅,不过这一点应该可以通过程序来解决

网友A:
1M的FLASH,看看手册,应该知道的。
再者,这个模块已经把可以外接的端口说明了,并且在说明编译器选项时也说了用哪一个。所以,判断具体是哪个型号是可以的。

网友:
1.19的例程有bug,请参考我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0485-1-1.html

网友:
这很不错哎 真的好东西啊

网友B:
第一点的吐槽是很不对的 我想只要你下载过BOOT肯定会知道Devic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点的吐槽是很不对的 我想只要你下载过BOOT肯定会知道Device的
恩,是我没看这块,因为jlink会用,所以这块就没看,这是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M的FLASH,看看手册,应该知道的。
再者,这个模块已经把可以外接的端口说明了,并且在说明编译器选项时 ...
不是这么看的,就板子本身而言,只能判断芯片的封装,从引出的端口可以判断此处是接什么模块的。如果从编译器选项来判断,这是不行的,像我的例程打开时自动接的就是207的。所以一定要从手册得到确定的答复才行。

刚才楼下提醒了下我才发现在JILNK那章节说明了芯片型号。我因为jlink会用所以这章没看,就疏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是我没看这块,因为jlink会用,所以这块就没看,这是我的问题。
作为使用者来说 这个使用之前看看使用指南还是很有必要的  事半功倍的同时也会避免一大部分误会  心情也会舒畅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使用者来说 这个使用之前看看使用指南还是很有必要的  事半功倍的同时也会避免一大部分误会  心情也 ...
确实,呵呵,昨天把官网资料翻遍了,连原理图都扒出来看,没找到真难受

网友:
额,好像摄像头的代码有bug

网友B:
作为使用者来说 这个使用之前看看使用指南还是很有必要的  事半功倍的同时也会避免一大部分误会  心情也会舒畅很多
绝对同意这个说法啊

网友:
STM32F205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