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1 mdk下不能jlink下载

楼主:
用的是jlink,设了jlink,可是download显示没有ulink。用jflash可以下载bin,说明jlink没问题啊

网友:
你明明选择仿真器为Jlink 怎么能找到Ulink呢 将下图中选为ULINK

网友A:
utilities选项卡里也需要设置为jlink

网友:
引用 网友A:
utilities选项卡里也需要设置为jlink
正解,胡乱试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