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问题求助!

楼主:
今天遇到一件奇怪的事情,我用IR2110驱动IRF3710,在不加mos管之前,2110的高端输出是好的,波形如下:

可是接上mos管之后,驱动波形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A:
Hin和Lin没悬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n和Lin没悬空吧?

没有啊,我是驱动的全桥,那一路都好着,就只有这个冒泡了

网友:
DS1000 看来普源铺货还可以啊

网友B:
IR2110的驱动输出高低端是接功率管,并按正常使用接线,应该会在HO看到输出波形的,检测一下器件连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R2110的驱动输出高低端是接功率管,并按正常使用接线,应该会在HO看到输出波形的,检测一下器件连接吧

刚刚终于找到问题了,是高端mos管的S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终于找到问题了,是高端mos管的S虚焊了
可见qw2088经验丰富,猜测得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