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A5D3 Xplained使用SAM-BA2.13刷系统解决Can't detect known device

楼主:
SAMA5D3 Xplained更新操作系统就可以通过这个micro USB口来实现,使用的工具是SAM-BA,我用的是V2.13版。这个软件可以到ATMEL的官网下。前面的各种准备驱动安装我就不讲了,当我把板子上的NANDFlash的那个跳线帽拔掉后连接microUSB到板子并且连接PC机。

一切都是有条不紊的推进,但是作为菜鸟的我,遇到了如下的问题:

这个问题搞了我一个晚上,把我好不容易燃烧起来的激情都消耗了,今晚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给我启发,这应该是NANDFlash没有连接,(原来拔掉那个NAND的跳线帽是为了板
子上电后可以进入SAM,进入后需要在连接这个跳线帽)

其实在刷系统什么的时候也可以吧DEBUG那个串口也接上,在超级终端可以看到一些信息

网友A:
怎么最近都玩高大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最近都玩高大上了
别人送的板子,拖了很久该写点东西了

网友B:
这个我也有块,没有时间玩。你先进入SAM后,在把跳线帽短接,然后你运行固件包里的那个.bat批处理文件就会自动烧录,这个还是比较好。对了你这个有屏幕吗,我那个屏幕什么都点不亮,郁闷死了

网友:
再次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有块,没有时间玩。你先进入SAM后,在把跳线帽短接,然后你运行固件包里的那个.bat批处理文件就会 ...
没有屏,用超级终端也还好

网友C:
我也和你一样,在win7下用SAM-BA2.14把uboot烧进入了,,在烧录的时候可以在超级终端看到信息,,重启板子后超级终端只有RomBoot显示,,怎么回事呢??你遇到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和你一样,在win7下用SAM-BA2.14把uboot烧进入了,,在烧录的时候可以在超级终端看到信息,,重启板子后超级终端只有RomBoot显示,,怎么回事呢??你遇到过么

我也不是很清楚原因,我的板子刷好系统后,再次重启又会失败

网友:
到底搞定了没?我最近也用这个链接AT91SAM9260这个芯片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