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电路中RC的取值问题

楼主:
用TLC2254CN做了一个9HZ的二阶低通滤波,由f=1/(2pi×RC)得到RC乘积,但是具体的值怎么算,数值不同效果也不一样吧?

网友:
可选电容规格较少,可选电阻值较多。先根据已有的或容易获取的电容容量确定其中一种,再根据计算得出电阻值。
R增大10倍,C减小1/10,成绩还是没变,但电容的放电时间常数( t= RC)愈大,放电愈慢,输出电压愈高,脉动成分也愈少,即滤波效果愈好。

网友A:
不是啊,频率确定了,RC不是确定了吗?RC有多种组合,但是R和C取值不同效果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频率确定了,RC不是确定了吗?RC有多种组合,但是R和C取值不同效果不一样吗?

频率一定的,看RC的乘积,与组合没多大关系,只不过,改变电容电阻值变化太大,做出来的东西体积不同而已

网友:
前一段时间论坛搞WENBENCH设计活动,那里有滤波器设计程序,并且还有仿真,用着非常方便。

或者楼主可以在网上找一找,网上也非常多的。

网友:
滤波电容用的多,也很重要,谢谢!

网友:
“二阶低通滤波,由f=1/(2pi×RC)得到RC乘积”
RC乘积确定,那么R和C在一定范围内变化但保持乘积不变,对电路性能影响很小。
由于电容器容量种类较少,所以通常是先选定电容量C,然后根据乘积计算电阻值R。但电阻值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大了不容易购买,且容易变值,运放的偏置电流对工作点影响也较大,通常尽量不要超过兆欧,电阻太小必定需要较大电流,增加功耗,甚至运放不能输出这么大电流。如果计算出电阻值太大或太小,需要重新选定电容量,重新计算电阻值。

网友:
有了前面高手的回复,俺也补充点:
电子学中,数值的表示都是千进位的,可以把乘积用科学计数法来表示,然后分解开电阻项、电容项。由于电阻是从欧姆开始,即E+X(嗯,你肯定知道是啥意思),而电容则是E-X,实际使用时则是从uF开始,一个正、一个负。按千进位(3)来确定。这样就会感觉容易得多。
实际上,如果你在这个行业做久了,很容易确定这些元件的范围。
嗯,你也可以写个工具软件来弄,用滚动条,嗯,就是滑块的那种···

网友:
rc常数选在需要滤除的频率10倍处